请教:实际输入为方波,示波器显示变成尖峰,哪里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19):
一台很旧的安捷伦示波器,测试输入信号为方波,可示波器显示变成尖峰,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示波器坏了.
以前也有出现过,恢复出厂设置会变好,现在不行.请教有经验的坛友.

网友A:
耦合方式切换到DC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方式切换到DC看看

DC/AC/LF Reject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B:
测一下看探头是不是断了

网友C:
我一个日立的模拟示波器也是一样现象,拆开档位开关用工业酒精清理就好了。不知这个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看探头是不是断了

应该不是探头问题,用根焊锡插进去做探头边到检测方波输出口,一样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日立的模拟示波器也是一样现象,拆开档位开关用工业酒精清理就好了。不知这个是否一样 ...

公司财产不敢拆.

网友D:
就是探头问题, 或者与探头相关电路的问题  。   其中信号电缆的问题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探头问题, 或者与探头相关电路的问题  。   其中信号电缆的问题最大。   ...

探头换到别的示波器是好的,示波器里选择测试模式显示应该也是对的,可以看到有方波 正弦波等出现.
也许是示波器输入部份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D:
测试模式下,是正常的话,那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模式下,是正常的话,那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了。

选择进入测试模式,并不用探头勾外面的测试点,示波器里听到有继电自己切换检测点,有方波 正弦波三角波等出现,测试完后显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