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有一款LED的灯,寻求开发,直接买断方案

楼主(2013-11-19):
我们公司有一款LED的灯,寻求开发,直接买断方案,价格可以再讨论.要求是给一个COB封装的250W,最高输出电压39.2V的LED实现无闪烁恒流DMX和手动调光.找有能力的个人和公司帮忙开发.最好使用芯片是PIC的

楼主:
就是调光过程无闪烁

网友:
去市面选一个大牌子吧,这么大功率的驱动,要开发出一款很性能稳定的,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
买断程序哦。……。…。…。…。……。…。…。……

楼主:
是的,都买断,个人公司都行,只要能做好

楼主:
大家见过类似的方案公司也可以给推荐

网友:
250W的LED电源,也只有那么几家感做。还带这么复杂的调光程序。建议找明纬,茂硕,弗莱德;

网友:
明纬没有250W的可调LED电源,用过明纬100WLED可调电源

网友:
很好奇方案怎么买断 出样品?

网友:
无闪烁?也就是pwm的频率很高??

楼主:
方案买断就是设计图纸,调光程序都买断

楼主:
是的,pwm调光频率要达到10K以上

网友:
250W电源是一个产品,DMX控制器也是一个产品?
你要两个东东?

楼主:
电源不要,只是要一个DMX恒流控制器,因为我这个DMX恒流LED控制器还要用电池供电,所以这个DMX恒流LED控制器还要能够使用电池,电池降低了还要有稳定的输出

网友:
这个应该做起来不难吧?

网友A:
单颗COB芯片能做到250W? 那起码的900颗芯片集成吧

网友:
请将相关要求MAIL至:Rubby_long@163.com

网友:
既然是 PWM控制了,怎么又是 恒流调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调光过程无闪烁

这种调光,要实现无闪烁,只能使用查表法

网友:
上大学的时候做个这个,200W的LED。采用的是衡孚电源加ATmega8方案,其中电源是定制电压控制恒流源,效果还不错。

网友:
有技术PWM调光,频率37K峰值功率300W

网友:
去芯海科技吧 可以做 性价比也很高

网友:
楼主需求太模糊
1、已经有什么?有光源,看楼主描述,是有的。貌似是最大电流在6.4A时,输出电压为39.2V的一多内芯并联片上光源。光源驱动器,看楼主描述,没发现,所以也无从猜测要线性驱动器还是开关驱动器,或者驱动器的最高效率是多少?体积要求?也没看到。
2、要做什么?也没看明白,调过过程无闪烁,这个基本能猜出来可能是给高速相机,或者扫描仪,图像输入类设备提供照明的。人眼是不需要10K的。
3、最后有一条,电源不要,那如何实现调光,总不至于一个PWM信号能驱动这么大电流吧。
4、没看懂,电池供电又是为何?要做断电切换吗?
5、DMX恒流控制器,包括了控制和驱动还是仅是控制,仅是控制请找成品。

网友:
现在辞职在家没事干,电源+电池可能只是一个POWER SWITCH的过程而已,无闪烁估计也是肉眼看不出来,频率高点而已,PWM做到100K都不会有压力,只要把相关要求写清楚,发至Rubby_long#163.com(#->@),可以做个方案给你,可提供SCH,PCB,BOM,3D(STP),SOURCECODE,MANUAL......

网友:
这个LED调光无闪,决对不是只是频率的问题,是需要PWM控制非常柔性,眼睛才看起来不会闪,我有一客户原来他们自己公司做始终不成功,重点是在亮度低的时候解决不了闪的问题,在亮度高的时候还比较好。
后来我给他们重新做了程序,在低亮度的时候LED对电流的变化非常敏感,变一点点眼睛都能感觉得到,对ADC的要求也特别高。我也费了不少劲才搞好,无极调非常流畅。

网友B:
250W的COB 我了个去。我说能不能用APFC+LLC去做副边模拟调光。单片机输出15KHz的PWM 占空比实现0-100%通过RC积分得到一个动态基准更COB取样去比较。说得不对请批评

网友:
27楼的搞过,led调光不仅仅是pwm问题

网友:
直接pwm调节,pwm精度要很高才能满足led亮度的非线性变化。采用DA变成平滑直流,变化率匹配led亮度曲线。

网友:
楼主不是做交通行业的吧,现在好多电警路口多开始用LED补光的方案了

网友:
摄像拍照灯光?

网友:
不太懂DMX的飘过

网友:
有  UV  LED 灯珠 么?

网友:
LED调光不闪动?就是调高PWM频率就行了??!!没做过的不要乱说~~27楼说得比较靠谱~~那些说:不就是PWM频率调高就不闪了吗~~简单~~我只能说:你试试看!~~楼主要求的是DMX信号控制~~这样更加麻烦~~因为DMX信号的不确定性~~

网友:
好大一個坑。

网友:
这个东西俺这边做过dmx512的调光的。但俺不敢轻易接楼主的案子。这个做好是有困难的,还有测试标准也不清晰。

网友:
这个主要是LED驱动不好做

网友:
这个你还限制MCU型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颗COB芯片能做到250W? 那起码的900颗芯片集成吧

我玩过50W的LED,就是50颗 1W 的LED,估计这个250的,如果用 3W的,也就几十颗料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0W的COB 我了个去。我说能不能用APFC+LLC去做副边模拟调光。单片机输出15KHz的PWM 占空比实现0-100%通过R ...

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是的,我这个LED是拍电影用的,自己做了很长时间,效果还可以,就是始终还是有一点点闪(DMX调节过程,是调节的过程闪),客户不满意,所以要外发这个项目

楼主:
DMX三分钟内从0加到255,再从255减到0循环这个来看就会有一跳一跳的了,这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对的!

请看我的链接:
瓦数稍微小点 这个是反激的。效果蛮好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560897&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DMX三分钟内从0加到255,再从255减到0循环这个来看就会有一跳一跳的了,这是关键 ...

楼主 你否介绍下 电源方案及调光的方法。这个论坛高手挺多的。说不定根据你提供的案例。
经过大家讨论能让你自己做的电源死灰复燃。多好的结果啊。

网友:
兄弟你的东西做出来了吗?我这是专门代理PIC单片机公司,也在寻求着做一些芯片用量大的方案 !!

网友:
你好,你的项目有找到人开发吗?如果没有可以找我,我们的工程师做过同样的项目的

网友:
无闪烁,那就是常亮吗?

楼主:
找了一个来做的,但是做出来了不合格,就是调节过程中会有一跳一跳的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来做的,但是做出来了不合格,就是调节过程中会有一跳一跳的闪

如果是深圳的话,说不定我能帮到你,如果在外地就算了。
我原来那个做的是用0-10V的模似信号控制的,更费劲。DMX有做过这种信号的通信,但没搞过你这种控制灯,我个人感觉做你这东西应该无压力。毕竟之前有一次经验。

网友(2014-04-17):
我的大伯可以做这个 他搞路灯无极调节的 他也能开发LED无级调节 我们一起去过古镇调研  关键是 开发买断的费用有多少呢

网友:
dmx调光做渐变过程,以前是做舞台灯光,用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我只是路过看看而已。

网友:
250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