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ootloader设计(YModem协议)

楼主(2013-11-19):
stm32 Bootloader设计(YModem协议)
相信很多人都希望,不开盖就可以对固件进行升级吧,就像手机那些。下文中的bootload就来实现这样的功能。

         前段时间有项目关于Bootload设计。所以就仔细的去了研究了一翻。以前都是用的stm32官方的,没有去深入了解。这次做完了过后,发现官方的版本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YModem传送过程中,完全没有对数据区进行效验,只是核对了下编号,就进行烧写。整个程序完全为阻塞式,浪费了大量的cpu做无用功。当然这在升级程序方面也用不了多少时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官方代码只可以用超级终端进行传输。这样如果你用的是64位的win7,那就没有办法升级。因为只有xp或32位的win7才可以使用 超级终端。64位的win7下超级终端没办法使用。 不过SecureCRT工具到是可以在64位win7使用,但是官方代码不对其支持。SecureCRT下支持的是最原始的YModem协议,第一帧数据包中不包含总字节数。超级终端下的YModem应该是改进版的,所以官方的dome只可以在超级终端下传输。下面会对YModem进行详细说明。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因。

         首先奉上一个精简的Bootloader工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73630&uk=118334538

         支持协议:YModem, YModem-G。

         所支持的PC软件:超级终端,SecureCRT。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73637&uk=118334538

YModem协议:
         YModem协议是由XModem协议演变而来的,每包数据可以达到1024字节,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文件传输协议。下面有一些相关的文档。这里要感谢关注我微博的一些朋友提供的资料。省去了不少时间。

         下面先看下YModem协议传输的完整的握手过程:先看下图

SENDER:发送方。

RECEIVER:接收方。

第一步先由接收方,发送一个字符'C'

发送方收到'C'后,发送第一帧数据包,内容如下:

SOH 00 FF Foo.c NUL[123] CRC CRC

第1字节SOH:表示本包数据区大小有128字节。如果头为STX表示本包数据区大小为1024

第2字节00: 编号,第一包为00,第二包为01,第三包为02依次累加。到FF后继续从0循环递增。

第3字节FF: 编号的反码。 编号为00 对应FF,为01对应FE,以此类推。

第4字节到最后两字节:若第1字节为SOH时有128字节,为STX时有1024字节,这部分为数据区。“Foo.c” 文件名, 超级终端下,在文件名后还有文件大小。官方dome也是因为使用了这个文件大小进行比对。这就是为什么用SecureCRT中的YMODEM协议而无法正确传输的原因。

         在文件名和文件大小之后,如果不满128字节,以0补满。

最后两字节:这里需要注意,只有数据部分参与了效CRC验,不包括头和编码部分。

16位CRC效验,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

接收方收到第一帧数据包后,发送ACK正确应答。

然后再发送一个字符'C'。

发送方收到'C'后,开始发送第二帧,第二帧中的数据存放的是第一包数据。

接收方收到数据后,发送一个ACK然后等待下一包数据传送完毕,继续ACK应答。直到所有数据传输完毕。

数据传输完毕后,发送方发EOT,第一次接收方以NAK应答,进行二次确认。

发送方收到NAK后,重发EOT,接收方第二次收到结束符,就以ACK应答。

最后接收方再发送一个'C',发送方在没有第二个文件要传输的情况下,

发送如下数据

SOH 00 FF 00~00(共128个) CRCH CRCL

接收方应答ACK后,正式结束数据传输。

以上部分,为YMODEM协议的基本操作流程。

STM32 Bootloader软件设计
         笔者一开始软件的基本思想,串口接收数据,和写数据到ROM中,两者可以同步进行。这样可以让cpu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利用。

         比如说接收一帧1024的数据,所用的时间= 当前波特率单字符所用时间 * (1024 + 1头 + 2编码 + 2CRC)= (1/115200 * 10) * (1024 + 1 + 2 + 2) = 89.323ms

也是就是,在接收的这90ms左右的时间里,在接收下一帧结束这一期间内,可以把上一帧的数据写入到ROM中。 串口接收数据是中断的方式,所以收写操作基本上算同步运行。程序流程如下

STM32 Bootloader使用方法:
         这个STM32 Bootloader程序使用起来很简单,如果你以前没有用过IAP升级方式,也没关系下面会详细说明。

准备工作:

         硬件:有串口目标板1,串口连接线。

         软件:PC工具:超级终端 或SecureCRT,stm32目标板程序.bin,stm32 Bootloader。

1)         先把上面的工程stm32 Bootloader下载到目标板中;

2)         打开超级终端 或SecureCRT,设置波特特115200,停止位1,数据位8,效验无。

3)         先按下‘C’再给目标板上电;(注意先后顺序)

4)         选择1,然后使用YModem, YModem-G协议发送"stm32目标板程序.bin"文件。

5)         传输完毕后,会自动运行。

注意:以下两处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

stm32 Bootloader修改:

找到工程下的common.h文件:

以下三个宏定义根据自己目标板的需求来定: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8002000        //程序首地址

#define ApplicationSize         120000           //目标程序预留空间

#define STM32F10X_HD                         //目标板芯片类型

stm32目标板程序.bin偏移地址修改:

有两个地方:

1找到system_stm32f10x.c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200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楼主:
还是上传一个文件吧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不久就会用到,先MARK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下

网友:
很有用,先学习学习了。这个以前尝试过,没做成功,多谢楼主经验了

网友:
留下记号

网友A:
下载楼主网盘的东西了,谢谢楼主,帮楼主上传

网友B:
单个可以这样搞……用到产品的话,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考虑,要考虑到通信中断了怎么办,上位机突然死机了怎么办……

我们的做法是自定义协议(带加密),自编上位机软件,这样在集中监控系统中可以根据列表批量升级。

网友:
我先下载楼主的SecureCRT,感谢

网友:
mark,弄过一段时间DFU,但是奇怪只能升级一次,第二次升级会失败

网友:
顶一下,明天仔细看看

网友:
太好了!不帮顶都不好意思啦

网友(2014-01-17):
对STM32不怎么熟悉,想知道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8002000 //程序首地址
#define ApplicationSize 120000 //目标程序预留空间

这个目标程序预留空间ApplicationSize 是什么意思,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
赞!
在官方的包里也有。

网友:
SOFTWARE\APP\common.c(263):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void (*)(void)"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void *"
SOFTWARE\APP\common.c(264):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void (*)(u8)"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void *"

网友:
不错,讲解挺详细的

网友:
学习了,厉害啊,学无止境!

网友:
“在接收的这90ms左右的时间里,在接收下一帧结束这一期间内,可以把上一帧的数据写入到ROM中。 串口接收数据是中断的方式,所以收写操作基本上算同步运行”

是先把APP区全部擦除么?如果是擦一部分,然后写一部分,可能会有问题。擦除Flash时候,中断不会被执行。

网友:
好资料,标记一下。

网友(2014-02-16):
标记一下

网友:
讲得相当不错呀。

网友:
先看看,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C:
可以用putty吗?

网友:
这个真的还是不错的了!!

网友:
赞,回去慢慢看

网友:
下载来慢慢研究

网友(2014-06-18):
移植到我的板子上之后,串口打印出来的全是乱码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是很不错的,MARK一下。

网友(2014-08-03):
明天移植下。多谢。

网友:
这个可以哦。支持一个。

网友D:
你好,最近在研究BootLoader 程序 ,通过研读了你写的代码  ,感觉非常不错 。但现在我遇到了一点问题是:

图片2中的问题是,字符C是调用哪个函数实现的,pData参数怎么获取的?

图片1中的问题是,当用xp系统的超级终端发送的文件时,一直跳转至  case eYM_END 执行,再跳转至ReceiveData函数中执行 case YM_EXIT ?  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求解释?

你能否把你的QQ号留给我?
我的QQ:1012015251 ,谢谢!

网友D:
现在的问题是一直执行图片中的  case eYM_INIT  和  case eYM_RECE_HEAD_PACKET: 并通过if中的break 跳出循环。
if (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NAK_TIMEOUT))            //若等待超时
        {
            YmodemSendChar(CRC16, &stat, &sErrorCount);         //发送 'C'
            Print("\r\n ");
            stat = eYM_INIT;
            break;
        }

int YmodemReceive(char *pRece, int *sReceLen, char *pData, int *sResLen)
{
    int cRes = YM_VOIDER;
    static eYM_STAT stat= eYM_INIT;          //当前状态

    static char affirmCount = 0;                //确认次数
    static int iNumber = 0;                     //数据包编号
    static int sErrorCount = 0;                 //错误包次数

    s8 cTmp = 0;

    switch (stat)
    {
    case eYM_INIT:
        iNumber = 0;
        sErrorCount = 0;
        affirmCount = 0;
        stat = eYM_RECE_HEAD_PACKET;
        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0);          //清超时计数器
        Print("\r\n waite");
        break;

    case eYM_RECE_HEAD_PACKET:  //这个地方需注意 NAK_TIMEOUT
        //YmodemSendChar(CRC16, &stat, &sErrorCount);         //发送 'C'
        if (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NAK_TIMEOUT))            //若等待超时
        {
            YmodemSendChar(CRC16, &stat, &sErrorCount);         //发送 'C'
            Print("\r\n ");
            stat = eYM_INIT;
            break;
        }

        if (*sReceLen == 0)
            break;

        cTmp = ReceivePacket(pRece, *sReceLen, pData, sResLen, iNumber & 0xFF);
         Print("\r\n Incoming header files ");
        *sReceLen = 0;                  //读完数据后,允许接收新数据
        switch (cTmp)
        {
        case TRUE:                      //接收正确
         //下行代码由pData[PACKET_HEADER]   改为pData[PACKET_HEADER-1]
            if (pData[PACKET_HEADER] == 0)                      //无文件发送
                    {
                  stat = eYM_END;
                    Print("\r\n no file ");
                    }
            else
            {
                stat = eYM_RECE_DATA_START;                     //有文件发送
                cRes = YM_FILE_INFO;    //返回接收头文件

                Print("\r\n YES");
        //////////////////////////////////////////////////////////////////
                 //while(!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100));
        //////////////////////////////////////////////////////////////////
                iNumber++;
                affirmCount = 0;
                          //  printf("\r\n 有文件发送,正准备发送数据");
            }
            break;

        case 0:                         //接收到结束标志
            if (affirmCount)
            {
                iNumber = 0;
                 //while(!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50));
                YmodemSendChar(ACK, &stat, &sErrorCount);       //正确应答
                   Print("\r\nThe end of the ACK ");

            }
            else
            {
                //while(!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50));
                 YmodemSendChar(NAK, &stat, &sErrorCount);       //错误应答 二次确认
                 Print("\r\n NAK");
                //while(!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50));
            }
            affirmCount++;
            break;

        default:                        //接收数据有误
            affirmCount = 0;
            YmodemSendChar(NAK, &stat, &sErrorCount);           //错误应答
             Print("\r\n NAK NAK");
            break;
        }
        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0);                          //清超时计数器
        break;

    case eYM_RECE_DATA_START:
        stat = eYM_RECE_DATA;
        YmodemSendChar(ACK, &stat, &sErrorCount);               //正确应答
        YmodemSendChar(CRC16, &stat, &sErrorCount);             //发送 'C'
           Print("\r\n Begin to receive data");
        break;

    case eYM_RECE_DATA:
        if (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NAK_TIMEOUT))            //若等待超时
        {
            stat = eYM_END;
            break;
        }

        if (*sReceLen == 0)
            break;

        cTmp = ReceivePacket(pRece, *sReceLen, pData, sResLen, iNumber & 0xFF);
        *sReceLen = 0;                  //读完数据后,允许接收新数据
        switch (cTmp)
        {
        case TRUE:                      //接收正确
            cRes = YM_FILE_DATA;        //返回接收数据正确
            iNumber++;                  //
            affirmCount = 0;
            YmodemSendChar(ACK, &stat, &sErrorCount);        //正确应答
            Print("\r\n ACK");
            break;

        case 0:                         //接收到结束标志
            if (affirmCount)
            {
                iNumber = 0;
                stat = eYM_RECE_HEAD_PACKET;
                 while(!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50));
                YmodemSendChar(ACK, &stat, &sErrorCount);    //正确应答
                Print("\r\nThe end of the ACK NUM ");
            }
            else
            {
                while(!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50));
                  YmodemSendChar(NAK, &stat, &sErrorCount);    //错误应答
                  Print("\r\nThe end of the NAK ");
            }
            affirmCount++;
            break;

        default:                        //接收数据有误
            affirmCount = 0;
            YmodemSendChar(NAK, &stat, &sErrorCount);       //错误应答
            break;
        }
        IS_TIMEOUT_1MS(eTimYModem, 0);                      //清超时计数器
        break;

    case eYM_END:
        YmodemSendChar(ACK, &stat, &sErrorCount);           //中止
        Print("\r\n suspend ACK");
        YmodemSendChar(CA, &stat, &sErrorCount);            //中止
        Print("\r\n suspend ACK");
        YmodemSendChar(CA, &stat, &sErrorCount);            //中止
        Print("\r\n suspend ACK");
        cRes = YM_EXIT;
        stat = eYM_INIT;
        break;
    }

    return cRes;
}

楼主(2014-09-02):
简简单单  单单简简   单单简简  简简单单   抛砖引玉   共同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简单单  单单简简   单单简简  简简单单   抛砖引玉   共同学习

怎么还需要密码啊,楼主,请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还需要密码啊,楼主,请告知,谢谢

密码居然试出来了......
密码:123456

网友:
妈的,这个真是极好的。

网友:
不错 前段时间刚做过一个 比较下

网友(2014-10-06):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putty吗?

putty可以发送文件吗?

网友:
mark,stm32 Bootloader设计(YModem协议)

网友:
正好要用到!

网友(2015-08-05):
引用 楼主:
还是上传一个文件吧

请教:
1.bootloader.bin和stm32目标板程序.bin单独运行 没问题
2.同时下载bootloader.bin和stm32目标板程序.bin,进入boot(按C,然后选2,程序正常启动)

3.通过bootloader下载stm32目标板程序.bin,程序运行,但不能正常运行,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上传一个文件吧

通过bootloader下载stm32目标板程序.bin,目标板程序堆栈地址FFFFFFFF,什么鬼?

网友:
好东西!这个得收藏了!

网友:
WIN7 64bit 可以运行超级终端啊~ 我的电脑用的好好的~

网友:
这次让我看见了Ymodem协议真实面目,以前只是知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可以这样搞……用到产品的话,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考虑,要考虑到通信中断了怎么办,上位机突然死机了怎么 ...

如果需要,能出售一份么!

网友:
把XP的超级终端抠出来,Win7 x64用得上好的飘过。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一下

网友(2015-10-31):
引用 网友D:
你好,最近在研究BootLoader 程序 ,通过研读了你写的代码  ,感觉非常不错 。但现在我遇到了一点问题是:

你好,请问你图二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我最近开始研究这个代码,也感到很困惑。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
最近在学习STM32跑rt-thread  ,搞个bootloader来启动系统
学习下

网友(2016-01-11):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会研究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6-03-20):
大家可以好好看看启动文件,好长时间不搞了,想想当时最主要的还是那里!!

网友:
准备要在项目中加上这么一个功能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学怎么写Bootloader,谢谢分享

网友(2016-07-26):
Good,正想搞搞Ldr

网友:
为什么在SecureCRT软件升级成功后,运行程序就失败了啊。在超级终端下面正常。

网友(2016-10-09):
正在做bootloader,打算上位机也自己写,现在不确定用什么协议来下载,先看看这个 Ymodem协议

网友:
很有用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目前需要做个stm32的bootloader来玩一下。。。

网友:
stm32 bootloader 设计

网友(2016-12-13):
不想用官方的阻塞式接收,参考一下串口中断接收的

网友(2017-04-07):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问题是一直执行图片中的  case eYM_INIT  和  case eYM_RECE_HEAD_PACKET: 并通过if中的break 跳出循 ...

请问你处理好了没有呢?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7-06-29):
谢谢分享,标记一下stm32 bootloader

网友:
mark  stm32 Bootloader设计(YModem协议)

网友(2017-08-31):
引用 网友A:
下载楼主网盘的东西了,谢谢楼主,帮楼主上传

太感谢了

网友:
收藏,回头仔细学习~以前bootloader都是制作了跳转和简单的升级~没考虑这么多!

网友(2017-11-06):
好东西,应用stm32方便多了,先收藏了!!

网友(2017-12-06):
马克,YMODE协议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2018-05-04):
之前搜到过一个blog,转载介绍了kermit、xmodem、xmodem-1024、ymodem、zmodem的介绍,感觉挺全面: https://blog.csdn.net/chenyefei/article/details/52389251

网友:
我也想在自己做的项目中试一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10-13):
百度云的连接被封了

网友:
借鉴下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F(2019-01-12):
跑了一遍ST官网IAP工程代码,发现ST使用Ymodem协议少了一部分内容,具体请见文章 https://blog.csdn.net/ghostfly_craft/article/details/86380708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了一遍ST官网IAP工程代码,发现ST使用Ymodem协议少了一部分内容,具体请见文章 https://blog.csdn.net/gh ...

这里更详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5496-1-1.html?_dsign=441859c7

网友(2019-02-11):
引用 网友A:
下载楼主网盘的东西了,谢谢楼主,帮楼主上传

谢谢了,刚好要用到,发现云盘已经失效了。

网友:
正在做STM32的IAP,直发数据太不可靠了,试试走协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12-26):
楼主,“STM32 IAP升级.rar”的解码密码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