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v 20A的压控恒流源电路图,求分析

楼主(2013-11-19):
模电不是太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上面部分是取样电路,U32A应该是工作在线性区吧,那样的话输出与输入的公式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功率管的功耗怎么算?

楼主:
关系式搞清楚了,应该是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U=Ui/A,然后可以求出电流I=U/Rs5。功耗是Id*Uds,Id知道,Uds怎么求?

网友A:
运放只是闭环,作为恒流控制的d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只是闭环,作为恒流控制的da输出

功率管工作在恒流区。这个功耗怎么算?

网友(2014-11-13):
场效应管的功耗=(电源输出的电压-试品上的压降)*电源输出电流(即你的恒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