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个控制马达正反转的控制芯片啊?

楼主(2013-11-19):
能推荐一个控制马达正反转的控制芯片啊?  如题  我只要控制正反转,电压最好宽点能到24V的,电流1A 的样子,越简单越好。
  搜索了下  像L9110 电压只能到12V ,L298N 之类的太贵太复杂了。

网友A:
什么马达,交流?直流?步进?伺服?

网友B:
继电器

便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马达,交流?直流?步进?伺服?

最简单的 直流DC24V,不需要步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

便宜简单

体积有限呢,不能用 继电器。

网友:
便宜的只有玩具车上的那种,你已经列出来了……

其实自己用几个三极管搭个全桥也很便宜的

网友C:
24V,1A的功率不小,L298N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1A的功率不小,L298N还好吧

298体积太大,而且要13元~   很多功能其实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有限呢,不能用 继电器。

看你预算了
松下光耦继电器有到1A的 体积并不大
模拟开关我还没见过持续电流能做到这么大的

分立件方案其他楼都提过 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TA7257P可以满足楼主

网友D:
A4952 Allegro公司的

网友:
用两片BTS7960试试

网友:
L298是双全桥,LZ只要单全桥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4952 Allegro公司的

这个 应该是最合适的 了  我查了下   体积才SO-8的大小。能做到2A   40V
  就是价钱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CSU8RP3115

网友:
4.5RMB含税(仅供参考)

网友:
电源是什么?电池还是a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