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相关问题

楼主(2013-11-19):
请问下有没有那个大神做过电容,就是用两个极板的哪种,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极板一般用什么材料呀?现在要做个实验,要自己做个容值可变的电容,求高手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电容容量范围多大
pF级的可调电容是可以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量范围多大
pF级的可调电容是可以买到的

买到的是,那种极板间距可调的吗??应该是pf级的,我自己计算了下,在空气中的话,100pF的电容,面积就是0.113m*m,如果自己找两块板子做,太大了,也不知道要什么材料。

网友A:
100pf左右?
淘宝搜“可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pf左右?
淘宝搜“可调电容”

查了下,好像没有两个极板的那种电容

网友B:
老收音机上的这种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收音机上的这种能用不?

这个是改变电容的有效极板面积的吧,好像不行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