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利用欧姆龙NB系统触摸屏剩余的串口?

楼主(2013-11-19):
各位好:
       现场有一个触摸屏,一个串口已经连接到PLC,触摸屏还有剩余的串口,我想要 触摸屏 读取 PLC 的数据后,从剩余的串口发相关的数据给发送出来?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触摸屏在系统中一般都是做主机的吧,在触摸屏中再添加一个设备,用另外一个串口通讯,不知道能不能写脚本把需要的数据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在系统中一般都是做主机的吧,在触摸屏中再添加一个设备,用另外一个串口通讯,不知道能不能写脚本把 ...

望指点一下 怎么写脚本 ? 现在触摸屏软件用的cx-designer 和nb 做的两种

网友:
从来都没用过Omron的触摸屏,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看看是否可行。
还有就是,读数据出来为什么不直接连接PLC,非要从触摸屏读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