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D32 JLINK在线编程及唯一ID自动加密软件

楼主(2013-11-19):
GD32 Jlink在线编程

一、        功能
实现GD32/STM32与JLINK连接时编程,且可对GD32/STM32唯一ID号进行加密。

二、        准备工作
         安装JLINK驱动包。如电脑已安装使用过JLINK可跳过此步骤。

三、        软件使用

1、        在“下载文件”打开需要烧写的hex文件,在“J-Flahs ARM”中选择安装好的JLINK文件夹里的JFlashARM.exe

2、        如需要进行UID加密,则把“UID加密勾选上”,且配置12个字节UID的存放位置,如D[0]=ID[10],表示把UID号中的第10个字节存放到算法的D[0]处,此处的D数组是算法需要使用到的,这样在相同公式下,也会产生2^32*12^12种结果。

3、        “存放地址”指的是UID经过算法后产生的结果存放在芯片FLASH的地址,十六进制表示,占用4个字节(GD32/STM32以8000000为起始地址)。“输入常数”指的是在一些算法中需要使用到的常数,可为任意十六进制数。“使用的公式”指的是当前UID加密需要使用的公式,一共120个公式可选择。
4、        选择“设置”如下图(这里以烧写GD32F103RB为例):

进入Options->Project settings

a、在Target Interface界面下选择烧写接口,这里以SW接口为例。

b、在CPU界面,在Device中选择当前要烧写的芯片型号

c、在Production界面下,选择编程执行的流程。配置完成后确定,再关闭JFlashARM.exe。

d、回到GD32-JlinkProgram界面,如果需要UID加密,则按第2步,把“UID加密”勾选上并配置好ID存放编号及选择算法公式,配置好后选择“生成算法”,即会生成算法源文件uidsecure.c和uidsecure.h,把这两个文件复制到项目中,在main函数文件中添加uidsecure.h头文件,并在main函数开始后调用CheckUid();即可。生成的hex文件再通过第1个步骤调入进来。
e、所有配置完成后,点击编程即可对芯片进行编程及加密。

=========================================

=========================================

楼主:
V2.3:修复使用UID加密HEX出错问题。
V2.3.1:修复部分电脑使用出现软件异常问题
V2.4:修复UID加密失败问题。2013-12-17

网友:
有源码就好了

网友A:
请问支持stlink v2之类的swd么??

网友:
很好,加密收藏

网友B:
请问一下,JFlashARM.exe在烧写的时候如何获取实时的Log信息?
烧录信息和烧录情况无法实时获取。

网友C:
请问LZ  国产的GD32芯片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很好,收藏,楼主开源

网友:
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源码就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JFlashARM.exe在烧写的时候如何获取实时的Log信息?
烧录信息和烧录情况无法实时获取。 ...

JFlashARM我只发现只有错误的LOG信息,至于实时烧写情况还需要打开JFlashARM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  国产的GD32芯片稳定性怎么样?

已经有很多公司使用这个芯片量产了,要了解具体的情况可以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支持stlink v2之类的swd么??

手上没有STLINK,不过我这个软件主要是调用JFlashARM.exe,估计不能用在STLINK上。

网友:
收下了,有空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有很多公司使用这个芯片量产了,要了解具体的情况可以m我。

量产,还需等待吧,没烧写工具!

网友:
下载试试,小产品加上这个加密算法,复杂的产品加AES芯片。

网友:
在M宝搜了下  gd32烧写器  这个名称搜到有烧写器可以支持GD32的烧写   从M宝看这个新品是有人研究使用了

网友:
这个工具应该是借鉴前段时间网友发的利用JFlash的命令行读取UID的思路制作的,可以用纯命令行的方式批处理读取UID,加密算法,烧录Flash。楼猪做了个界面挺不错的,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产,还需等待吧,没烧写工具!

有啊,已经有专用的GD32的脱机烧写工具,而且支持S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很多公司使用这个芯片量产了,要了解具体的情况可以m我。

请问有的数据手册官网上下载不了,哪里可以找到,还有他的下载方式能用串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啊,已经有专用的GD32的脱机烧写工具,而且支持ST的

GD32芯片和st的同类价格差距大吗

网友:
样机 可以  批量就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32芯片和st的同类价格差距大吗

这个看量了,不过至少可以便宜15%。如果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V2.3:修复使用UID加密HEX出错问题。
V2.3.1:修复部分电脑使用出现软件异常问题

网友:
没准能用到哦

网友:
gd32是哪家出的呀

网友(2013-12-19):
貌似很不错的样子呀

网友:
收藏先,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只有操作过程,能不能讲下原理啊

网友:
这个和STM32的开发工具完全通用吗?

网友:
求JFlashARM勾搭方法。

网友(2014-01-21):
怎么下载进去没有反应,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
相当的好!

网友(2014-03-18):
使用这个下完程序后   可以继续使用J-LINK吗     还是会把JTAG接口废掉的?

网友:
超级好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2014-09-14):
不过,拿来试试,谢谢

网友(2014-12-09):
拿来试试,谢谢

网友:
有技术的做法啊,呵呵

网友(2016-01-25):
mark STM32加密软件

网友:
好东东,多谢分享了

网友(2016-06-30):
ID地址不能改,只适用F1系列。。。

网友:
很好,收藏 希望再加入其他系列

网友(2016-12-23):
GD32   有好多缺点,比如在线烧录通过串口烧录程序烧不进去,通信搜不到RD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