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绘图很慢

楼主(2013-11-19):
如题,怎样让LCD12864绘图快一些啊?还有反白的时候,都很慢啊。单片机用的增强型的1T的。还是很慢啊。是不是程序上有什么要求啊?用STM32会快一些吗?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高手还请指教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LCD12864每条指令都要延时72us,128*64更新1K数据几百ms就没了,与单片机无关,至多在算法上优化一下

网友:
12864可以跑小动画片,在显示速度上一般没问题,不知道你的程序有没有优化

网友:
开缓冲,写数据,然后全屏更新。

写单个点的话,速度够呛啊。

网友B:
128*64/8 = 1024

就1K的缓存空间,应该没得问题的。

网友:
楼上方法正确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看   烂苹果  的优酷视频,,,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0039-1-1.html

网友:
整屏刷新几毫秒

网友:
补充一下,这几个关联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Bad%2BApple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zMDc5MjIw.html

网友:
楼主可以看我的帖子
感谢lcdmk送的LCD12864。顺手用AT89s52做了个小游戏(原理图+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223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8*64/8 = 1024

就1K的缓存空间,应该没得问题的。

每页更新,不要单点更新

网友(2013-12-24):
在单片机建立缓冲区

网友:
扫描方式有问题而已

网友:
几毫秒就可以一屏啊,怎么会那么慢,调整一下底层的写命令和数据函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CD12864每条指令都要延时72us,128*64更新1K数据几百ms就没了,与单片机无关,至多在算法上优化一下 ...

不应该啊,可以查下对应控制器的参数,一般MCU随便跑不用延时,可能是初始化的地方要延时,其他地方好像没碰到过!

网友:
估计是没等到LCD应答,那那边等待了,把这个等待应答的语句去掉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啊,可以查下对应控制器的参数,一般MCU随便跑不用延时,可能是初始化的地方要延时,其他地方好像 ...

指令执行时间72us,未执行完一直返回忙

网友:
用我的TFT,不需要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令执行时间72us,未执行完一直返回忙

写数据的时候把延时取消,或者减少延时看行不行,一直没碰到过要那么多延时的LCD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