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滤波算法C语言实现(转)

楼主(2013-11-19):
看了几天的Kalman,感觉概率和矩阵都白学了。
那个经典的温度的例子,这是目前看到的最完整细致的版本了。
看不懂,在学习。

帖子里面公式显示不了,链接如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8523cb6eaf1ffc4ffe47ac24.html

贴中源程序如下:不明觉厉。
附录:源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ouble frand()
{      return 2*((rand()/(double)RAND_MAX) - 0.5);  //随机噪声}
void main()
{        float x_last=0;
        float p_last=0.02;
        float Q=0.018;
        float R=0.542;
        float kg;
        float x_mid;
        float x_now;
        float p_mid;
        float p_now;
        float z_real=0.56;//0.56
        float z_measure;
        float sumerror_kalman=0;
        float sumerror_measure=0;
        int i;
        x_last=z_real+frand()*0.03;
        x_mid=x_last;
        for(i=0;i<20;i++)
        {        x_mid=x_last;    //x_last=x(k-1|k-1),x_mid=x(k|k-1)
                p_mid=p_last+Q;  //p_mid=p(k|k-1),p_last=p(k-1|k-1),Q=噪声
                kg=p_mid/(p_mid+R); //kg为kalman filter,R为噪声
                z_measure=z_real+frand()*0.03;//测量值
                x_now=x_mid+kg*(z_measure-x_mid);//估计出的最优值
                p_now=(1-kg)*p_mid;//最优值对应的covariance
                printf("Real     position: %6.3f \n",z_real);  //显示真值
        printf("Mesaured position: %6.3f [diff:%.3f]\n",z_measure,fabs(z_real-z_measure));  //显示测量值以及真值与测量值之间的误差
        printf("Kalman   position: %6.3f [diff:%.3f]\n",x_now,fabs(z_real - x_now));  //显示kalman估计值以及真值和卡尔曼估计值的误差
        sumerror_kalman += fabs(z_real - x_now);  //kalman估计值的累积误差
        sumerror_measure += fabs(z_real-z_measure);  //真值与测量值的累积误差
        p_last = p_now;  //更新covariance值
        x_last = x_now;  //更新系统状态值
        }
        printf("总体测量误差      : %f\n",sumerror_measure);  //输出测量累积误差
            printf("总体卡尔曼滤波误差: %f\n",sumerror_kalman);   //输出kalman累积误差
    printf("卡尔曼误差所占比例: %d%% \n",100-(int)((sumerror_kalman/sumerror_measure)*100));
}

我现在是希望读取MMA7361加速度计的输出,串口过来的数据跳动很大。
我把帖子的代码稍微改动了一下,好像还不错。
下面的代码没做仔细的验证,风格也不好,抛砖引玉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ADDataCnt 10

double ADData[ADDataCnt];

void InitADData(double RealValue, unsigned int Cnt)
{
        unsigned int i;
        for( i =0; i < Cnt; i++)
        {
                ADData = RealValue + 0.2*rand()/(double)RAND_MAX - 0.1;
        }
}

double KalmanFilter(unsigned int DataCnt,double *Data,double ProcessNiose_Q,double MeasureNoise_R,double InitialPrediction)
{
        unsigned int i;
        double R = MeasureNoise_R;
        double Q = ProcessNiose_Q;
        double x_last = *Data;
        double x_mid = x_last;
        double x_now;
        double p_last = InitialPrediction;
        double p_mid ;
        double p_now;
        double kg;

        for(i=0;i<DataCnt;i++)
        {
                x_mid=x_last; //x_last=x(k-1|k-1),x_mid=x(k|k-1)
                p_mid=p_last+Q; //p_mid=p(k|k-1),p_last=p(k-1|k-1),Q=噪声
                kg=p_mid/(p_mid+R); //kg为kalman filter,R为噪声
//                z_measure=z_real+frand()*0.03;//测量值
                x_now=x_mid+kg*(*(Data+i)-x_mid);//估计出的最优值
                p_now=(1-kg)*p_mid;//最优值对应的covariance

                p_last = p_now; //更新covariance值
                x_last = x_now; //更新系统状态值
        }
        return x_now;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double KalmanFilterReturn;
        InitADData(2.1,ADDataCnt);

        for(i = 0;i < ADDataCnt;i++)
                printf("ADData[%d] Is : %lf\n",i,ADData);

        KalmanFilterReturn = KalmanFilter(ADDataCnt,ADData,0,0.005,10);

        printf("\n Kalman Output : %lf\n",KalmanFilterReturn);
        while(1)
                ;
}

网友A:
坐等高手分析

网友B:
数学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一下

这是一个一维的卡尔曼滤波,还好理解一点,不知道这段代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学还给老师了

这是一个一维的卡尔曼滤波,还好理解一点,不知道这段代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高手分析

这是一个一维的卡尔曼滤波,还好理解一点,不知道这段代码对不对。。。头像不错,哈哈

网友A:
试了试,还是不错的,一维的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正在学习,很有help!

网友:
做个记录,便于今后查找

网友:
找了好久,今天终于看到了,先标记一下,留着慢慢看

网友:
标记一下,方便学习

网友(2014-02-10):
标记下以后用

网友:
看过这个,还不错

网友D:
哪位出来解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位出来解析一下

我自己综合上面的一些资料,简化了一个版本,只是一维地用来滤除加速度计的噪声,在STM32上面运行的很流畅,数据也很稳。收敛稳定性较高,收敛速度也快。

#define KALMAN_Q        0.0000001
#define KALMAN_R        10.0000
#define KALMAN_P0        2210.0000
#include"kalman.h"

/*
        Q:过程噪声,Q增大,动态响应变快,收敛稳定性变坏
        R:测量噪声,R增大,动态响应变慢,收敛稳定性变好
*/

double KalmanFilter(const double ResrcData,
                                        double ProcessNiose_Q,double MeasureNoise_R,double InitialPrediction)
{
        double R = MeasureNoise_R;
        double Q = ProcessNiose_Q;

        static        double x_last;

        double x_mid = x_last;
        double x_now;

        static        double p_last;

        double p_mid ;
        double p_now;
        double kg;

        x_mid=x_last; //x_last=x(k-1|k-1),x_mid=x(k|k-1)
        p_mid=p_last+Q; //p_mid=p(k|k-1),p_last=p(k-1|k-1),Q=噪声
        kg=p_mid/(p_mid+R); //kg为kalman filter,R为噪声
        x_now=x_mid+kg*(ResrcData-x_mid);//估计出的最优值

        p_now=(1-kg)*p_mid;//最优值对应的covariance

        p_last = p_now; //更新covariance值
        x_last = x_now; //更新系统状态值

        return x_now;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试,还是不错的,一维的应该可以了吧?

我自己综合上面的一些资料,简化了一个版本,只是一维地用来滤除加速度计的噪声,在STM32上面运行的很流畅,数据也很稳。收敛稳定性较高,收敛速度也快。

#define KALMAN_Q        0.0000001
#define KALMAN_R        10.0000
#define KALMAN_P0        2210.0000
#include"kalman.h"

/*
        Q:过程噪声,Q增大,动态响应变快,收敛稳定性变坏
        R:测量噪声,R增大,动态响应变慢,收敛稳定性变好
*/

double KalmanFilter(const double ResrcData,
                                        double ProcessNiose_Q,double MeasureNoise_R,double InitialPrediction)
{
        double R = MeasureNoise_R;
        double Q = ProcessNiose_Q;

        static        double x_last;

        double x_mid = x_last;
        double x_now;

        static        double p_last;

        double p_mid ;
        double p_now;
        double kg;

        x_mid=x_last; //x_last=x(k-1|k-1),x_mid=x(k|k-1)
        p_mid=p_last+Q; //p_mid=p(k|k-1),p_last=p(k-1|k-1),Q=噪声
        kg=p_mid/(p_mid+R); //kg为kalman filter,R为噪声
        x_now=x_mid+kg*(ResrcData-x_mid);//估计出的最优值

        p_now=(1-kg)*p_mid;//最优值对应的covariance

        p_last = p_now; //更新covariance值
        x_last = x_now; //更新系统状态值

        return x_now;
}

网友D:
p_last 和x _last的初值的选取应该怎样弄,我用这段代码来滤气压计的数据,效果不错,来滤经纬度,就不行了。

网友:
看到你的p_last的初值选取的是0.02,我取的是0,这个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E:
这种高档货一定要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高档货一定要mark。

这种高档货,一定要mark。

网友:
卡尔曼滤波 不明觉厉  mark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用到

楼主:
这是滤波效果。

网友:
看一下,卡尔曼要学习下

楼主:
整理了一下,看这个帖子吧,这个就别回复啦。

楼主:
这个不知道怎么删掉,看这个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611-1-1.html

网友(2014-03-25):
mark,思想值得学习!

网友:
z_measure=z_real+frand()*0.03;//测量值
这句文档里面没找到解释

网友:
凯尔曼滤波,早晚要啃的硬骨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怎么删掉,看这个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611-1-1.html

z_measure=z_real+frand()*0.03;//测量值
这句文档里面没找到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综合上面的一些资料,简化了一个版本,只是一维地用来滤除加速度计的噪声,在STM32上面运行的很流 ...

请问可以用在AD滤波上吗?

网友(2014-05-08):
表示看不懂!

网友:
正在弄卡尔曼滤波 好东西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D:
p_last 和x _last的初值的选取应该怎样弄,我用这段代码来滤气压计的数据,效果不错,来滤经纬度,就不行了 ...

哥们,你经纬度滤的怎么样?成功了么?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mark 有需要用到

网友(2014-08-07):
RAND_MAX 是多少?

网友:
请问过程噪声和 测量噪声是怎么得到的,有什么好的估计或者测量办法么?

网友(2014-09-11):
学习了一下,对温度、气压等信号采集处理很有用。

网友:
学习中,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
学习了,虽然看不懂,

网友(2014-12-12):
看完这个,终于懂了一点了!谢谢!

网友:
已经收藏了,这个对我来说很有价值,比较形象

网友:
M3处理得过来吗? 不要用M4了!

网友:
这个用来做一维数据的滤波可以了,不过kalman更厉害的作用还是在数据的融合上

网友(2015-01-19):
卡尔曼  标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