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24V输入,要有一个16V输出,请问这样的如何实现啊

楼主(2013-11-19):
从没接触过电源这块,最多就用用1117这样子的
现在想开始试着做点东西,如果要求宽电压输入,比如9~24V输入,内部用到的电压有比9V高的,那不是既有降压又有升压啊
这里要怎么实现呢?有专用芯片吗,或者这类电路可以参考?请前辈教教我

看了前辈的回复,我找到了一个mc34063的,里面最后两个电路图貌似是怎么用的,反正我现在很晕,传上来大家看看
晕,为什么不能上传word文档啊,我打包上传上来

编辑原因:上传附件

网友:
LT有自动升降压的芯片

网友A:
SEPIC升降压拓扑

网友B:
采用自动升降压的芯片是一种方案,但是价格会比较贵。效率比较高。如果电流不大,对效率要求不高。可以采用先DC-DC统一升压至24V,再DC-DC降压16V【这种方案稳定性好,可以有效去除一些干扰,缺点效率不高,不建议1A以上使用】。也可以先设定降压至9V左右,再升压至16V。

网友C:
如三楼的SEPIC拓扑结构,可以升降压,这个芯片省去了额外供电电路,我用UC3843做了一个,也比较简单,19-30V输入,15V输出 1A,明天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939-1-1.html这种正输出的buckboost,用电感和电容替换其中的一个mos和二极管就是sepic了。。所以sepic效率更高些。。

网友:
如果输入和输出没有共地的要求的话,反压拓扑是最简单的,输入9~24V,输出-16V的电路好找吧,然后把输出的正负极颠倒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自动升降压的芯片是一种方案,但是价格会比较贵。效率比较高。如果电流不大,对效率要求不高。可以采用 ...

这样做成本是不是会有的高啊,应该我还要有多路输出,12V,5V,3.3V,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939-1-1.html这种正输出的buckboost,用电感和电容替换其中的一个mos和 ...

这种电路是不是要PWM控制啊,如果要的话估计会不合适,因为电源要给整个系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三楼的SEPIC拓扑结构,可以升降压,这个芯片省去了额外供电电路,我用UC3843做了一个,也比较简单,19-30 ...

恩,应该这个比较合适,你看看我上传的34063,这个好便宜,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PIC升降压拓扑

谢谢兄弟,我找到一个34063的电路,好像也是用变压器的,就是不知道在计算
然后变压器也....唉,得啃书去了,电路已忘光光

网友:
先9-24伏升压至24伏,然后在降压到你需要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我找到一个34063的电路,好像也是用变压器的,就是不知道在计算
然后变压器也....唉,得啃书去 ...

不是变压器,是耦合电感,其实用两个独立电感也行,能量的传输是靠中间的电容。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升压再降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我找到一个34063的电路,好像也是用变压器的,就是不知道在计算
然后变压器也....唉,得啃书去 ...

给你一个TI的计算,都在文档里面,还有一个连接也可以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10_5397.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变压器,是耦合电感,其实用两个独立电感也行,能量的传输是靠中间的电容。

谢谢老兄,我好好研究一下SEPIC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TI的计算,都在文档里面,还有一个连接也可以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10_5397.htm

谢谢,读了文档,收获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