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电池问题

楼主(2013-11-19):
我的D630用了6年了,一直舍不得换,但是电池不行了,只能用几分钟了,想换一块新电池,但是无奈价格太高,可能我这本子都不值一块新电池的钱。前几天在网上买了6节18650的电芯,2200mAh的,将原电池换掉了,现在安上之后发现一个问题,待机时间确实变长了,至少两个小时(最高亮度),但是电池容量显示有错误,从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七大概也就不到20分钟的时间,但是到了百分之七就停留了整整八十四分钟,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望论坛里有过此经历或对此情况了解的能够给点信息,谢谢!

网友A:
电池计量芯片没有值零,重新刷些,要么就将就用吧。你换芯没锁算是幸运的了。BQ系列的保护板换芯就彻底锁死了。解锁需要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计量芯片没有值零,重新刷些,要么就将就用吧。你换芯没锁算是幸运的了。BQ系列的保护板换芯就彻底锁死 ...

那有办法让电池计量芯片置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办法让电池计量芯片置零吗?

破解电池啊

网友B(2014-01-19):
LZ,在X宝上买个150-200的电池好了,9芯的,省事,18个月后剩电量60%,还能管2小时。D630真的很经造,键盘手感又好,稳定性不错。前前后后用过4个,现在还在用,以前见很多国外工程师也大量用

楼主(2014-04-06):
引用 网友B:
LZ,在X宝上买个150-200的电池好了,9芯的,省事,18个月后剩电量60%,还能管2小时。D630真的很经造,键盘 ...

是呀,这个本子用了7年了,现在还是舍不得扔,只要能用就不会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这个本子用了7年了,现在还是舍不得扔,只要能用就不会扔!  ...

准备到网上弄个石墨散热片,放到CPU、GPU和主板芯片下散热,让它再活一万年

网友:
直接用电池校准软件校几次就好了,我的g455上次换电芯也出现过相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