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C中如果不用外部电压,是以哪个为参考?

楼主(2013-11-19):
做一个简单的电路板上电压的检测(用单片机的一只带8位AD功能的IO脚),测试的时候是5V仿真器对目标板供电的,那么AD测出来的应该是0-255表示0-5V电压对吗? 那么如果做好以后目标板用电池供电(电压4.2V),那么AD测出来的是0-255表示0-4.2V了吗?

网友:
看参考电压

网友:
STC是以电源电压为基准的,
可能有些单片机一定需要外部基准,或者内部集成基准。
具体看相应的手册

网友:
看参考电压。参考电压还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