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机真是个危险的东东,加工时竟然突然熊熊大火

楼主(2013-11-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介个太危险了,200W的功率有点高了!

网友:
碳网加热会自然的,就好比烤火的木炭!有点火星就燃了,激光强度大就好比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个太危险了,200W的功率有点高了!

是两百万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以为阿莫吹牛,200w,理解成200万了。

网友:
一般周围要用防激光的布挡起来。黑色的。大约5000刀一扇屏风那么大的样子。

网友:
果然很危险。。。

网友:
吹气管的作用就是灭火的

网友:
看到切割亚克力着火的,不让撕保护膜引燃的

网友:
200瓦激光不知道能切割多厚的钢板呢。。

网友:
我们实验室120W的机器也烧着过= = 当时旁边都没人大家在干活一直感觉味道不太对, 有人去机器那里拿东西看见卧槽泥马着火了...

网友:
这个算大功率激光吧,能不能切割金属啊?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有,切割(烧制)航空层板的,一直有焦味,不过要一直有人看守的

网友:
莫大第一时间总结经验教训,值得学习

网友:
那玩意确实危险,以前流水线上塑料瓶子被堵在那里不动,也差点起火了,幸亏及时发现

网友:
俺也看成200万了,还吃惊呢?这么贵的设备,得多大功率啊!

网友:
200W的激光功率集中在一个点上,是非常大的功率了,所以很容易着火的,必须要注意防护。建议阿莫调整吹气筒流量和位置,同时用红外摄像机看一下加工时的热量扩散情况,最好能调整到加工区正常加工而周围温升不大的情况。当然了,能着火说明阿莫现在可能用的是连续加工模式,可以考虑用大功率脉冲加工,这样热效应小,更接近理论上的冷加工。激光焊接导弹就是利用了激光可以冷加工的原理。实际上加工时极端的可以喷干冰……反正加工区激光功率够大,只要光斑够小,材料热容不大,那点温度对激光来说小菜一碟~

网友:
不知道莫大的激光吹气是不是激光自带的,自带的气流小。我们拿来切薄膜、亚克力都是外配气泵,根据不同材料调整吹起量。切PC时吹气压力甚至要到0.4MPa,不仅材料不会着,还不会黄变。

网友:
冷却不够,导致材料到达着火点?

网友:
这样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改造成激光武器呀?

网友:
什么时候上市?马上要进一个,如果能赶的上严重考虑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用来切割亚克力板和薄膜,这玩意必须有人值守,曾经在工作时没人看守也烧着过。

网友:
我们买了打标机,看来也得多加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有教训才知道有人值守的必要性。

有人值守是必须的。
打盹也是免不了的。
再加个传感器报警吧,也好招呼周边的人。

网友:
是不是一直对着一个点就会燃?

网友:
泡沫灭火器生成物里面有水,会导电,需要注意先切断电源,还是干冰的好一点.

网友:
印象中泡沫灭火器是比较干净的,常用是干粉式的,就像是白灰一样,不好清理。

网友:
配个类似公交车发动机仓的自动灭火装置吧,边上装点检测火焰或温度的开关就好!

网友:
这个东西果然危险,在一个机械展销会上看到一个激光加工器材可以雕刻名片,用一个铝片放下雕刻,把手放下边,立即停止激光发射,发出的是看不到激光。工作面上有类似电火花一样的东西。

网友:
不要吹空气 使用CO2或氮气或其他非氧气类气体

网友:
200W的激光器是用水冷吗?

网友:
要做成一件事情真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司机可以打盹吗?

哈哈,司机打盹的多去了。我就遭遇过。
预防万一是必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有,切割(烧制)航空层板的,一直有焦味,不过要一直有人看守的 ...

敢问LS是不是7系的航空铝板?

网友:
可能需要边加工边喷水

网友E:
幸好没出大事。
以前有个模具外协厂,电火花加工时烧了起来,整个厂都没了。

网友:
干这个活儿,最好边上放几个灭火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问LS是不是7系的航空铝板?

我们用的是木板

网友:
Get a N2 Generator which can collect N2 from Air, then blow N2. This equipment is available at Local Costco tire shop.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幸好没出大事。
以前有个模具外协厂,电火花加工时烧了起来,整个厂都没了。 ...

有的电火花机头上有装光电传感器和自动灭火器。

网友:
我看刻章的铺子里也是用的激光,刻制之前先用一片卫生纸蘸水浸湿贴在木头上。不然直接刻肯定会起火。

网友:
干冰灭火器是非常必须的。。

网友(2014-04-17):
阿莫买来的是哪种激光啊?

要是光纤激光器(不是光纤输出的氦氖、CO2啥的)就牛了.......

网友:
老大可以尝试弄个二氧化碳灭火器  不过使用的时候要小心低温冻伤    并且不能处理镁的火焰    见过干粉的工作   人和腾云驾雾一样  就像西游记里面大仙离去一样   非常震撼的

网友:
自带的气泵肯定不行,不知道阿莫的激光机控制器是哪家的,这样的控制器应该带吹气IO控制的。切割这种易燃品,必须吹强气。我们这边有很多用激光加工PU皮的,一屋子几十台机器,几乎无人值守,就是吹强气。

网友:
这种最好备二氧化碳灭火器,其它像泡沫、干粉事后很难弄干净,电器灭火一般都用二氧化碳

网友:
一般都用压缩气调到0.2MPa功率不要太大刚刚能切断就行,切割布匹这些易燃物都是用惰性气体的

网友:
建议配 水基型环保灭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