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电容屏驱动方式求教

楼主(2013-11-20):
最近订做的段式液晶+电容屏,液晶显示可以用HT1621,不知道用哪种电容触摸的控制芯片,是固定位置的触摸,和手机那种不同。

楼主:
TTP229 TonTouchTM IC是一款使用电容感应式原理设计的触摸芯片。此芯片内建稳压电路
供触摸传感器使用,稳定的触摸效果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应用上,人体触摸面板可以通过非导电
性绝缘材料连接,主要应用是以取代机械开关或按钮,此芯片可以独立支持8个触摸键或16个触
摸键.

网友:
楼主,你直接用Touch In-cell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