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拟电路仿真引起的严重失眠...

楼主(2013-11-20):
如图1有三个检测点A、B、C,分别用A---红  B---绿   C---黄 一一对应。图2即是图1所仿真出的图形。
如图3亦有三个检测点A、B、C,分别用A---红  B---绿   C---黄 一一对应。图4即是图3所仿真出的图形.

图1与图3的区别是在BC之间又跨接一个二极管;结果B点在图2图4中发生明显变化,现象就是将原图2中的B整体向上移到零点之上了(如图4所示)。

Q1:图3 BC两点跨接了二极管之后,对B点的影响是如何分析的。

Q2: 谁能拯救我的睡眠...

楼主:
对于C点 如果根据 B点的图形能够推出,但B点电压分析就窘了...

网友A:
对于图3 将里面的部分也看成一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图3 将里面的部分也看成一个运放

图1中运放与二极管最终组成的电路应该就是对数电路,但图三两个二极和加起来 没分析出来,

网友B:
睡觉之前热水泡脚,躺床上之后,除了撸管和睡觉之外什么都别做,千万别看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睡觉之前热水泡脚,躺床上之后,除了撸管和睡觉之外什么都别做,千万别看手机。 ...

回答完Q1,Q2的问题自动解决了...

楼主:
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类似的讨论
但是感觉没讨论出结果
链接如下http://bbs.21ic.com/icview-2770-1-1.html

网友:
第二个图除了上升沿和下降沿之外就不能用对数放大电路的思路分析了,这个好像可以看做占空比可调的矩形波电路的变形来分析。

网友(2018-10-22):
二极管钳位电路   了解一下。

网友:
倍数大了把!!!!!!!

网友:
明显是带前味的比较器

网友:
图1,带钳位比较器,正半周输出低电平,被钳位到-0.7V;负半周输出高电平。
在B、C点增加一个二极管,负半周输出的高电平会对电容充电,使得电容两端有直流电压,左负右正,B点的波形被叠加了直流成分,充电电流逐渐减小,进入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