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跑uc/os-II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4001030: verified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2000000 ( 0%)
Downloading 02010000 (75%)
Downloaded 86KB in 5.4s (15.9KB/s)

Verifying 02000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2000000 and 0x200FFFF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IDE建了个uc/os-II工程,没有用onchip-memory,而是外挂了个sdram当程序存储空间和运行空间,然后我在线调试,就处先了这样的问题了。恳请大侠们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sdram的相移有问题

楼主:
sdram相位问题,更坑爹的是即使这次调好了,下次编译说不定这个参数又不好使了,纠结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的相移有问题

也就是说,我用在线调试的时候,只要把复位地址和异常地址都设置为我的sdram地址,那么就可以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中,并在sdram中运行了?因为我想跑uc/os-ii.再次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sdram相位问题,更坑爹的是即使这次调好了,下次编译说不定这个参数又不好使了,纠结得很 ...

也就是说,我用在线调试的时候,只要把复位地址和异常地址都设置为我的sdram地址,那么就可以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中,并在sdram中运行了?因为我想跑uc/os-ii.再次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用在线调试的时候,只要把复位地址和异常地址都设置为我的sdram地址,那么就可以将程序下载 ...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的相移有问题

还有我板子上的sdram最小工作频率是133M,可是当我系统时钟和SDRAM时钟同为133M时,时序不满足啊。纠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板子上的sdram最小工作频率是133M,可是当我系统时钟和SDRAM时钟同为133M时,时序不满足啊。纠结了。。。这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