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窗体设计时,窗体大小,不能配置

楼主(2013-11-20):
我的电脑分辨率是1440*900,窗体大小我想设置为1900*1000,结果怎么设置都会自动变成1460*920,这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较比鞋子大 烧饼比锅大

网友A:
脚比鞋子大 烧饼比锅大

网友B:
直接在属性那里输入你要的分辨率不就行了,根本不用鼠标去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比鞋子大 烧饼比锅大

程序不在我电脑上用,用的地方接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属性那里输入你要的分辨率不就行了,根本不用鼠标去拉

就是直接设置的,设置完就变成1460*920了

网友C:
直接在load事件设置

网友D:
属性里面有个最大值  maxsize 和min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load事件设置

OnLoad中设置后,运行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属性里面有个最大值  maxsize 和minsize

默认是0,0,设置过比我要的大,但也没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默认是0,0,设置过比我要的大,但也没效果

那我也不晓得了,也才学一个月,好像和自身显示器有关,我用双显示器的长可以设置宽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也不晓得了,也才学一个月,好像和自身显示器有关,我用双显示器的长可以设置宽还是不行 ...

CSDN上也有人问的同样问题,结果是没有直接解决

http://bbs.csdn.net/topics/37016225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设置的,设置完就变成1460*920了

同是1440*900的屏幕,使用VS2010未发现问题,设置后设计器有滚动条,并没有自动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1440*900的屏幕,使用VS2010未发现问题,设置后设计器有滚动条,并没有自动变小 ...

能超过1460吗,我的其它工程窗体也是不能突破这个限制,晕倒
VS2010

网友:
我用的vs2008   笔记本是1280*800  扩展显示器1440*900   只能够设置到 1920*912  不能够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