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触屏输入

楼主(2013-11-20):
TSI触屏输入的原理是什么,还有就是布板时应怎么布线,应注意什么

网友A:
TSI是Kinetis系列和MC9S08PT系列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而且飞思卡尔也在这个功能上面下了一番功夫. TSS就是基于这个功能上面的一个算法库. 关于布线方面飞思卡尔提供了一个应用手册.可疑通过这个链接.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f?fsrch=1&sr=3 重点看一下第7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I是Kinetis系列和MC9S08PT系列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而且飞思卡尔也在这个功能上面下了一番功夫. TSS就是 ...

好的,谢谢
以前没接触过这块

网友:
电容,充放电。

楼主:
问下,TSI这个模块,我不按,他也是会进中断的,和哪个设置有关,谢谢

网友(2015-02-25):
这个主要应用有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