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原理图不懂

楼主(2013-11-20):
请问途中的JaCK PURPOSE 是什么意思,另外那个GND_via 什么意思。

网友A:
jack purpose就是说留给你安装一个外界电源的座子用的。你默认的是USB供电,也可以通过自己手焊一个插座,外界5v电源。GND_via就是一个连接地线的过孔,via过孔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ck purpose就是说留给你安装一个外界电源的座子用的。你默认的是USB供电,也可以通过自己手焊一个插座, ...

谢谢,很是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ck purpose就是说留给你安装一个外界电源的座子用的。你默认的是USB供电,也可以通过自己手焊一个插座, ...

不好意思,再请教你一个问题。这个部分的current sense 是什么用的

网友A:
英文表面的意思就是检测电流了。电路上应该是判断1.5v_prereg 和1.5v_Rail的电流方向。如果从1.5v_prereg流向1.5v_Rail,那运放的正极对负极就有个压差,由于是开环,微小的压差,所以被放大后在LT1716的1脚输出为3.3v,所以这时候,led灯就会熄灭!反之,如果led灯是点亮的,那说明电流的流向跟上面相反,或者就没有1.5v_Rail和1.5v_prere的电压一样。
说得有点乱,你自己琢磨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表面的意思就是检测电流了。电路上应该是判断1.5v_prereg 和1.5v_Rail的电流方向。如果从1.5v_prereg流 ...

嗯哈,大致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表面的意思就是检测电流了。电路上应该是判断1.5v_prereg 和1.5v_Rail的电流方向。如果从1.5v_prereg流 ...

电流反向时,虽然二极管截止,但是电流可以通过100欧的电阻形成回路。

网友:
补充一下,那个断句应该是"5V Jack"连在一起的……

网友:
解答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