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母线电压和相线电压关系,解惑

楼主(2013-11-20):
永磁无刷电机,母线电压和相线电压是什么关系

网友A:
母线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的1.3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线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的1.35倍

怎么来的,和占空比和相数也有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来的,和占空比和相数也有关系吧

是平均值。最大是乘以根号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平均值。最大是乘以根号3

瞎讲的吧? 你指的输入电压是什么呢?

网友:
相电压是跟速度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