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大家都采用无线吗??哪家的好一点!!求推荐

楼主(2013-11-20):
  现在在串口  想通过无线串口这样方便一点。

网友:
淘宝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c220

什么东西 据说 无线很慢,。。。

网友:
没有使用过无线

网友:
是要串口透传吗 item.taobao.com/item.htm?id=35335186669
我现在还在等样品反馈 没问题了就等机器贴片后卖几块 手工焊接太累了搞不定

网友:
楼主去淘宝搜搜吧,模块很多的,又便宜!

网友:
看应用了,如果数据量不大可以考虑Zigbee透传,数据量大的话可以选择蓝牙和wifi

网友:
蓝牙挺好玩的,不过距离有限

网友:
有具体的模块可以方享一下吗?

网友:
用蓝牙吧!!!

网友:
蓝牙或者那什么acp220来着

网友(2015-02-25):
无线串口啊,现在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