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 MAC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用FPGA写了个MAC控制器,把PHY芯片配置成MII接口,MII接口发给FPGA的数据和时钟正常,但是
检测FPGA内部帧长度计数器的信号一直为0,请教下,有做过这方面的吗?
always @(posedge RXCLK or negedge reset_n )
begin
                if(MII_RXDV )                        //{first_nibble, second_nibble}
                        begin
                        byte_state <= byte_state + 1'b1;         //{first_nibble, second_nibble}
                        case(byte_state)
                        1'b0 :        pre_byte[3:0] <= MII_RXD;
                        1'b1 :         RXD_byte <= {MII_RXD,pre_byte[3:0]};//以太网数据是低比特先传
                        endcase
                        end

上面是把每个时钟送来的四比特数据组成一个byte。

网友:
最好用同步设计

网友:
残缺if语句。先补齐代码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