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8 程序共享

楼主(2013-11-20):
今天在网上找CRC8程序编写,发现关于crc8 的查表程序不多,在这分享一下
多项式为G(x)=x8+x2+x+1,
const uint8 crc8_Array[]=
{
0x00, 0x07, 0x0E, 0x09, 0x1C, 0x1B, 0x12, 0x15, 0x38, 0x3F, 0x36,
0x31, 0x24, 0x23, 0x2A, 0x2D, 0x70, 0x77, 0x7E, 0x79, 0x6C, 0x6B,
0x62, 0x65, 0x48, 0x4F, 0x46, 0x41, 0x54, 0x53, 0x5A, 0x5D, 0xE0,
0xE7, 0xEE, 0xE9, 0xFC, 0xFB, 0xF2, 0xF5, 0xD8, 0xDF, 0xD6, 0xD1,
...
0xFD, 0xF4, 0xF3
};

uint8 crc8(uint8 *precdata,uint8 recdata_long)
{
    unsigned char crc = 0x00;
    unsigned char i;
    for( ; recdata_long > 0; recdata_long--)
                {
                 crc=crc8_Array[crc^(*precdata)];
                 precdata++;
                }
                crc=crc^0xff;
    return crc;
}

网友A:
小菜问一下,这个什么原理?怎么用啊?多项式和后面程序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菜问一下,这个什么原理?怎么用啊?多项式和后面程序有啥关系?

原理 你去问下 度娘 就很清楚了,  多项式和代码的关系 最要的和表有关  当然你自己也可以计算只是费MCU资源
怎么用。。。第一个形参  数组首地址  第二个  需要校验数组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