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5KM数传RFIC,SX1276驱动源代码、PCB(AD6.9)、BOM.重量级资料

楼主(2013-11-20):
时待多日,终于到Semtech发威了,SX1276 无疑是2013年技术指标最高的RFIC,打开它的LoRa模式,可以得到令人振奋的-146dBm 的灵敏度,
High sensitivity: down to -146.5 dBm
关注这颗RFIC大半年了,可惜开发资料迟迟没公开,今天终于拿到开发资料,第一时间和AMOBBS的朋友分享,有赤裸裸的C源代码、高清无码PCB、特写的BOM清单........
准备开搞,试试其性能是否真如传说中的厉害,到了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的时候了。
1、代码,用UV4 打开

2、PCB ,我用AD6.9 完美打开。

网友:
顶好!赞!5KM又一次刷新我心中的记录

网友A:
请教一下,有无实测5KM,或实际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有无实测5KM,或实际距离

有人在科技园(深圳南山科技园)测,距离3.3KM,500bps,LoRa 模式,因为科技那边比较多树木和车来车往的,所以这个距离是比较优秀的了,
在开阔视距5KM 应该没问题,等做出来了我去测测,

PS:本人不是此IC 代理商、暂时也不销售任何IC和电子器件,请大家不要联系我购买IC。谢谢!

网友:
关注下,是不是这么牛B

网友:
呵呵!5KM的记录

网友:
实测3.3KM这样的通讯距离很适合在现场做无线数传中继使用。

网友:
又一款高性能IC!

网友:
真的假的,新出来还是要等等他稳定

网友B:
貌似淘宝上搜不到芯片

网友C:
我更关注400米距离时能达到的最高数据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淘宝上搜不到芯片

刚出的新技术,淘宝没那么快有这个IC 卖的,
淘宝估计要再过8个月到12个月才回有卖,
要拿到这些新的IC,是需要Power 的,不是一般人能第一时间拿到的,目前国内就寥寥无几的几家拿到样品在开发,
做产品就是最早做的吃肉,然后第二批的喝点汤,再然后的芯片随便都能买、模块遍地这时的人只能瞎忙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更关注400米距离时能达到的最高数据速率。

同学,高速率的应该估计1276 会让你失望,因为RoLa 模式不支持高速率,要高速率你只能用1276 的常规FSK模式,
这个模式的灵敏度毫无亮点,要高速率的 AX5043 是正路。

网友:
mark,很强!功耗怎样?

网友D:
发射功率是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高速率的应该估计1276 会让你失望,因为RoLa 模式不支持高速率,要高速率你只能用1276 的常规FSK模 ...

400米灵敏度影响应该不大了吧。能做到115.2kbps连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功率是多大?

IC 出来最大20dBm, 功率是个小问题,灵敏度才是最重要的,
功率IC 出来,直接推个模块,很容易就出50W 功率了,
推个小管,一两元,出个1W 成本也很低。

网友:
这模块什么时候能出来 看起来性能不错啊

网友:
哪家有模块出售?

网友:
433 MHz and 868 MHz

5KM应该是433MHz吧     868mhz传不了那么远吧?

网友:
好东西,有空试试

网友E:
打开它的LoRa模式,可以得到令人振奋的-146dBm 的灵敏度,
High sensitivity: down to -146.5 dBm
===================
低于-131DBm就已经是背景噪声了,-146DBm是传说中的扩频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它的LoRa模式,可以得到令人振奋的-146dBm 的灵敏度,
High sensitivity: down to -146.5 dBm
======== ...

说的没错,目前的电磁环境噪声比较大,如果没有扩频灵敏度超过-120dBm 意义不大了,
有扩频之后就好多了,军用的扩频相同,信号可以掩盖在噪声中的,就这个原理。
实测SX1276 开了扩频,和FEC,距离非常棒。

网友:
这个灵敏度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好东西,很是期待楼主评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学,高速率的应该估计1276 会让你失望,因为RoLa 模式不支持高速率,要高速率你只能用1276 的常规FSK模 ...

AX5043 的最高灵敏度是-126,跟SI4463一样,优势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AX5043 的最高灵敏度是-126,跟SI4463一样,优势在哪里?

AX5043在不打开FEC的情况,1.2K的速率时灵敏度可以到-126dbm,而SI4463在速率为1.2k的时候能有-126吗?规格书的-126dbm是在0.5kbps测试的,实际测试0.5kbps灵敏度也只能到-124dbm。这样的硬体情况。ax5043是比4463好,如果AX5043打开FEC,1.2k速率时,灵敏度可以到-1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AX5043 的最高灵敏度是-126,跟SI4463一样,优势在哪里?

同学,认真看下规格书就知道了,SI4463 -126 的灵敏度是在500bps的情况下,
SI4463 在1.2Kbps 的情况下灵敏度到-120 就不错了。

AX5043 1.2kbps 硬件灵敏度到了-126dBm,  灵敏度低了6dBm, 3dB 功率就差就是一倍,这样灵敏度就比4463 高2倍了。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再开FEC ,5043  灵敏度就厉害了,那更是甩4463 几条街了。

网友:
呵呵,没有仔细研究DATASHEET,要向两位专家好好学习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支持楼主,楼主啥时候出测试图啊!

网友(2013-12-23):
很不错,看楼上说AX5043也很强啊

网友:
5KM需要加放大器吧?

最近搞了一个SX1276 做的功率2W的模块测试,城市复杂环境距离 1.2km  还不错

网友:
关注SX1276,很关心低功耗、长距离(野外中等起伏地,几公里)。期待大家的实测结果。timwah@163.com

网友(2014-03-10):
SX1276/SX1278,低速应用很好的选择,在多建筑物环境实测距离1KM以上超稳定,空旷实测6-7KM以上。已经有前端不带MCU模块和带MCU的透传模块及IC销售,需要的联系105800683.

网友:
好。标记,备用。

网友:
呵呵,kation,是你啊,有时间给网友更多的实测结果吧,这个IC马上要红了,其实国内主要是用SX1278,跟SX1276是一个内核,你懂的。

网友(2014-05-31):
谢谢楼主,正好看到这个芯片,STM32程序,直接可以拿来用了

网友(2014-09-28):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G(2014-11-06):
目前这芯片用的比较多了,具体用到的朋友说说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这芯片用的比较多了,具体用到的朋友说说体会!

如果是低速应用的话,很好,很强大,很稳定。
现在SX1278 性能已经得到市场认可,扩频、FEC,
这些机制都大大提高了通信可靠性。现在主要问题价格还高高在上。

网友:
好资料,下来慢慢学

网友:
谢谢!kation122的回复

网友:
好东西,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这是真的吗

网友:
请问SX1276驱动源代码中,如果选择ATM32F103,则工程中的的SPI部分是用的SPI3,GPIOB的3.4.5口,但这几个口不是SPI接口,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现在一直在用4432,很勉强,但是这个IC太贵了,等等看吧。

网友(2014-12-07):
但愿其 600bps速率下,通讯距离不让人失望!

网友:
SX1276官方给的介绍是在有点少...

网友:
高频好可怕,cc1101还在折腾中。。。。

网友(2015-02-24):
这么远距离 学习下

网友(2015-03-27):
资料不错,十分感谢!

网友:
SX1276如何处理信号碰撞的,大家多直接发射LARA模式下会有干扰码?

网友(2015-04-27):
SX1278原理图能发个吗?433M或470M

网友(2015-08-03):
谢谢大神 我是新手菜鸟工程师  现在才学习这个 希望不要 落下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顶呢?

网友:
复杂环境可以不,譬如有墙隔着的1Km可以收发自如不?

网友(2015-09-08):
令人振奋的RFIC

网友(2016-01-30):
最近在做此東西,
感謝大哥的分享!

网友(2016-04-14):
刷新了我心中的距离 要买一块玩玩

网友:
还是很谢谢楼主的  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么高的接受灵敏度,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2016-12-25):
请问一下BOM清单里面没有列出来的元器件要怎么处理呢,components not listed in the BOM are not populated on the module是啥意思??跪求电路图具体参数,感激不尽

网友(2017-03-09):
13年就有了LoRa这样的强大的无线芯片了。
一项好的技术都是经过多年沉淀下来才能发展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