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请教运放1ma模拟不正确原因

楼主(2013-11-21):
对应<OP放大电路设计>一书P199页9.4.2节"基于OP放大器的恒流源"中图:

书中说I=Vs/R1,我按下面图在Proteus里搭出来错误的,请教我又是把哪里搞错了?

网友:
Q2管子用错了。。

网友:
这种问题仿真, 一般来说需要在运放输出再接个电压表. 2楼正解

网友:
P-JFET 错选为 N-JFET。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指点,小菜知识有限制,实在不懂后面管子的用法,看贴子说后面接7002就也这么试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