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XD256CAL机器码(rec)文件,用TBDML写入时提示地址错误。

楼主(2013-11-21):
MC9S12XD256CAL机器码(rec)文件,用TBDML写入时提示地址错误。这个是转换后的线性地址文件,不是原始的s19文件,请帮我看看怎么再转回S19文件。奉上100莫元。如果您有把握搞定请联系我的邮箱也行。jiang887786@sohu.com。谢谢!请看错误图片和REC文件。只要能帮我直接搞定这个问题,一百RMB也可以,呵呵。

网友A:
“这个是转换后的线性地址文件”,能不能先说下怎么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转换后的线性地址文件”,能不能先说下怎么转换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1844-1-1.html
看看这里的资源里面的SRecCvt文件夹,就是那个软件转换的,或者说这个单片机怎么把程序读出来呢?我知道没加密。他是通过串口写flash程序的。谢谢,

楼主:
这么多天没人看呢!论坛冷了?

网友(2013-12-31):
关于16位的问题,您也可以发送问题的详细描述到support@freescale.com
我们这里有更多相关的专家会帮您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应该解决了是吧,就是S1(2字节地址,16位)与S2类型(3字节地址,24位)s19文件之间互转
需要 ...

S类型记录文件我基本上看得懂,但是关系到单片机的分页地址寄存器或者中断地址表的话我就晕了。这些天上班比较忙,阿莫这里也今天才看看。呵呵,谢谢热心的朋友们,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