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60Fx 150M使用K60FX 120M程序,时钟需要做哪些修改?

楼主(2013-11-21):
求助:K60Fx 150M使用K60FX 120M程序,时钟需要做哪些修改?
官方提供120M主频的程序,使用的是K60FX512VLQ15的芯片,需要做哪些修改?
是否会影响到USB、以太网?

网友:
搞清芯片时钟系统是必须的。

网友:
其实这两款芯片的时钟系统是一样的,所以呢,楼主你是要把主频提到150M吗?那你就需要改一些MCG模块的配置。具体嘛,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你可以用CW的PE生成一下,看看主频150M和120M的配置到底哪里不一样了。

网友:
换一个芯片直接调试

楼主:
发现120M的程序在150M的片子上一样的跑
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有何不同,如果只是时钟的不同的话,
那把120M的片子超频到150M是不是一样??
貌似超频到200M都可以,不知道量产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120M的程序在150M的片子上一样的跑
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有何不同,如果只是时钟的不同的话,
那把120M的片 ...

超频有风险,不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120M的程序在150M的片子上一样的跑
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有何不同,如果只是时钟的不同的话,
那把120M的片 ...

量产一定会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有客户量产出现问题了. 超频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芯片. 之前客户验证了10块板子都是可以的,就放心的量产了, 结果现在已经有东西返修了. 一定不要干超频的事情, 因为超频了以后,很多模块的工作状态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2015-02-25):
超频的话,是不是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