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装在移动硬盘无法启动,是grub启动引导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想学嵌入式Linux,然后想从基本的Linux系统熟悉开始,然后想把Linux装在一个单独的硬盘里,然后就 悲催了。。。。。。

Linux 装在了移动硬盘,也就是笔记本上还有另外一块主硬盘。之前装过一个最小桌面版本的Linux CentOS6.3,装完以后可以正常启动。

但是连最基本的 make 之类的命令都没有,所以又下了一个DV版本的CentOS6.4。可装完以后始终无法启动,把移动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项,然后一开机就是

停在左上角一个光标一直在闪的状态,没有任何反应。

分区为 /boot 500M ,/vfat 150G , /home 40G  , swap 10G , / 40G 。

觉得应该是 grub 启动引导装错了,没有装到MBR ,装的时候应该在装在 移动硬盘的最前面的一个分区了,应该是/boot,然后bootloader 应该是装在根目录下了。

如果再重新装系统,我打算把移动硬盘再装回笔记本里,等系统装好了再装回硬盘盒里,但觉得太麻烦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直接 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再重装系统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必须是debian或ubuntu这类有软件源的发行版呀,不然各种软件都要编译不累死你。
GRUB重新安装到mbr即可,只要主板能支持移动硬盘即可。

我的系统装到U盘里,系统启动屏显示一下GRUB就没有然后了。
现正打算焊个32M的电子盘到IDE来boot.

网友A:
就算是最最最最简单的Linux发行版也会有make啊。所以说LZ的第一个发行版肯定是装错了,或者是没配置好。
Linux没有要求/boot必须在第一个分区。

可以尝试在LiveCD环境中运行
mount /sdax /mnt          #挂载根分区,sdax是你“\"分区的编号。如果不知道,可以看下/etc/fstab.
chroot /mnt                  #切换到硬盘系统
grub-install                   #安装grub到硬盘

然后就在/boot中把gurb的配置文件配置好就行了。具体怎么配置,去网上搜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最最最最简单的Linux发行版也会有make啊。所以说LZ的第一个发行版肯定是装错了,或者是没配置好。
Li ...

在网上搜 linux make command not found ,出来的还是挺多的,应该不是配置的问题。

" Centos提示-bash: make: command not found的解决办
2012-12-23 20:55:51     我来说两句       收藏     我要投稿
一般出现这个-bash: make: command not found提示,是因为安装系统的时候使用的是最小化mini安装,系统没有安装make、vim等常用命令,"

我找时间试试你说的方法,谢谢!

网友(2014-11-03):
弱弱的问一句  ,,楼主在将移动硬盘制作成linux安装盘是有没有制作引导扇区?工具里应该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