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设计一种特殊的磁环变压器,空载电流240mA

楼主(2013-11-21):
我现在设计的一个推挽式的变压器,供电12V,开关频率100k,初级各3匝,次级1匝。初级与次级之间需要隔离最大50kv左右的高压,所以次级线圈是很硬的耐高压绝缘线,只能绕一匝,也就限制了初级的匝数。现在的问题是能量可以传递过去,但磁芯发热,把次级开路,开关信号占空比为49%,静态功耗达240mA左右。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静态功耗?
或者推荐一种更好的设计方案。

网友A:
1,增加磁芯尺寸。
2,磁芯换高频特性好的,你的可能是铁粉芯,换铁硅铝的应该好很多。
3,如果磁芯尺寸不能变,提高频率,或降低12电压,比如降低到5V之类。
最好的是提高到250KHz以上,用铁硅铝,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加磁芯尺寸。
2,磁芯换高频特性好的,你的可能是铁粉芯,换铁硅铝的应该好很多。
3,如果磁芯尺寸不 ...

磁芯是从国外的仪器里拆下来的,老外也是用两个叠加起来。
开关频率也调过,在100k左右还是最小的,其它频率可达300mA,甚至短路。
输入电压不能降低,负载功率要保证,负载电阻大概是1.5欧姆,整个功率最多10W。
先换铁硅铝的试试,或者再叠加一个磁环,先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B:
这个超NB啊 —— 这种东西要是有现成商品化的东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超NB啊 —— 这种东西要是有现成商品化的东西就好了!

NB是NB,做不出来啊,没找到符合这种要求的变压器。

网友C:
3匝。。。电感量测过么 感觉饱和了所以会有那么大的静态电流 还有图上看怎么觉得不是一匝只有半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匝。。。电感量测过么 感觉饱和了所以会有那么大的静态电流 还有图上看怎么觉得不是一匝只有半匝啊 ...

电感量有21uH,Q值达20,次级是最后经过负载闭合的,只有一匝,实测出来的电压比也大概是3:1。

网友D:
试试换铁氧体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换铁氧体磁环。

准备买各种磁环来做实验了。

网友E:
X-Ray的高压电源么?看到一排电容啊

网友:
换磁导率更高的磁芯,磁导率越高,磁芯面积越大,匝数越多,空载电流越小

网友F:
推挽的时候磁芯是否饱和,和匝数及磁芯面积和伏秒积有关,与磁芯是否开气息,磁芯长度,和磁导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X-Ray的高压电源么?看到一排电容啊

  果然是高手,一眼就看出来啦,正是给微型X光管供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挽的时候磁芯是否饱和,和匝数及磁芯面积和伏秒积有关,与磁芯是否开气息,磁芯长度,和磁导率无关 ...

估计现在这个磁芯是饱和了。
新买了磁导率为125的铁硅铝磁芯,磁芯稍大些,到时候看次级能否绕2匝。
这样初级也能增加一倍的匝数,希望能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G:
这个变压器做什么用的啊,这个是降压变压器啊,把直流变交流?

网友G:
如果频率没有要求应该提高频率,换更好的磁芯,静态电流才能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变压器做什么用的啊,这个是降压变压器啊,把直流变交流?

次级负载是类似于电阻,大概1.5欧姆,电阻上要叠加最高50kv的高压。变压器是做隔离加热,降压作用,次级不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频率没有要求应该提高频率,换更好的磁芯,静态电流才能降低

现在的这种磁芯,100k频率还是电流最小的情况,其它频率更大,甚至是短路的。
新买了磁导率更高的,到时候再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现在这个磁芯是饱和了。
新买了磁导率为125的铁硅铝磁芯,磁芯稍大些,到时候看次级能否绕2匝。
这样 ...

你这种绕法不应该用铁粉芯,应该用铁氧体芯。
铁粉芯的气隙是分散的,绕组应该均匀分布在整个磁环,并且初次级需要并绕加强耦合,否则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绕法不应该用铁粉芯,应该用铁氧体芯。
铁粉芯的气隙是分散的,绕组应该均匀分布在整个磁环,并且 ...

铁氧体芯的磁环也买了。“初次级并绕”这种绕法,不大懂,我查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高手,一眼就看出来啦,正是给微型X光管供电用的。

那这么说,我啥也不懂~就是看到原理图上那么写的。

网友:
类似CRT高压包的灯丝供电方案,只不过CRT的初级电压100多V.

网友H:
用推挽,很难达到两臂绝对平衡,变压器磁通不能复位,会逐步偏移,出现剩磁,使磁芯饱。所以初级必须严格双线并绕,在低频段问题不大,中高频分布参数影响两臂平衡。
lz是要做中频磁感应加热?,可以用桥式接法,初级变成单绕组就不存在磁复位问题。
也可以参考LLC谐振变换器。不过这些都是现成书本上能找到的知识,好用绝妙的电路,网上很难找到,我有个进行到一半的项目,也是磁感应加热,不过电源电压是400v,低压的非常好做。。。。电路网上有,看你慧眼了。

网友I:
用初始导磁率2000的铁氧体,高压包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初始导磁率2000的铁氧体,高压包用的那种

有这么高导磁率的铁氧体磁环?我买的最高才125,我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推挽,很难达到两臂绝对平衡,变压器磁通不能复位,会逐步偏移,出现剩磁,使磁芯饱。所以初级必须严格双 ...

你说的很有道理,确实会存在偏磁现象。
这种桥式电路也考虑过,我看到老外用的是推挽式,就先试了推挽结构,后面再尝试下桥式结构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J:
初级线圈感抗不够,2*pi*f*L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确实会存在偏磁现象。
这种桥式电路也考虑过,我看到老外用的是推挽式,就先试了推挽结 ...

用mosfet管,然后绕组用细一点的漆包线,实在不行串一个小串联电阻,就可以杜绝磁通不平衡的现象了。

网友H:
这个帖子让人有点想多了,,中国人不能出科技大家,不能出现代国际化高科技大企业的根源问题。
作为个人学习来讲,探索各种电路的原理,实现方法是很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提问题者都承担企业的研发任务。
那么这么一个电路实现,我相信早就有成熟的电路,如果研发人员英文好,在国外的电子论坛也有很接近的case,原理也是成熟的。
也有国内的企业和技术人员肯定也是有相关技术的,但是为什么在中文的资料中很难搜索到相关技术文章呢?

看内地导演的电影,片尾字母就那一点点,几个人,多少个影片都是那几个人。看西片,片尾字幕可以放20分钟。
这就是社会化协作和个人英雄的区别。

中国企业的老板,宁愿花每月10k的工资让自己的员工研发10个月,最终还不是最好的方案,也不愿意花50k的代价立即就得到最佳方案。

整个社会就是纠结在这么一个个离散的小漩涡各自旋转,不能形成一个大的风暴产生巨大的威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这么高导磁率的铁氧体磁环?我买的最高才125,我搜一下。

铁氧体都是高导磁率,一百几十的都是铁粉芯。
推挽用铁氧体磁环确实容易饱和,可以用UU磁芯单臂磨0.5mm左右的气隙。
当然最好是改半桥,谐不谐振倒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帖子让人有点想多了,,中国人不能出科技大家,不能出现代国际化高科技大企业的根源问题。
作为个人学 ...

您说的很有道理,这个电路应用不管在国内在国外都有成熟的例子,而且这个原理很简单,但是原理与实际应用还差得较远,理论讲得再明白,实际应用也会出问题。
50k可能只能买到产品,买不到产权,也买不到技术,如果10个10k能研究出同样的解决方案,这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帖子让人有点想多了,,中国人不能出科技大家,不能出现代国际化高科技大企业的根源问题。
作为个人学 ...

日,不好意思,手抖点了一下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初级线圈感抗不够,2*pi*f*L不够。

我现在就致力于增加初级的电感,以增加等效阻抗。
试了好几种磁环,初级还是绕三匝,最大的电感量170uH,静态电流减小了一半,频率是100k。
其它频率,电流都会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致力于增加初级的电感,以增加等效阻抗。
试了好几种磁环,初级还是绕三匝,最大的电感量170uH, ...

估计100k以上电流会进一步减少,目前电流变大应该是管子的开关损耗太大,修改电路加快开关时间或者换其他参数开关管来试一试。

网友(2013-12-29):
引用 网友D:
铁氧体都是高导磁率,一百几十的都是铁粉芯。
推挽用铁氧体磁环确实容易饱和,可以用UU磁芯单臂磨0.5mm左 ...

其实推挽容不容易饱和和磁导率及是否加气隙关系不大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管子Q1Q2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够,或者控制脉冲时序本身就不合要求。使得“死区时间”不够。至使Q1Q2在很小的时间里同时导通,但也不至损坏。

网友:
看到LZ输出高压的到灯丝用的是同轴线,轴线看着比较粗,这个寄生电容有多大不知LZ有没有算过,有可能会在次级形成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