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为LPC1788开发板framebuffer测试程序

楼主(2013-11-21):
复制代码到目录下
root@xiliang-desktop:/home/bw-1788/framebuffer# cp /mnt/hgfs/share/framebuffer.c .

编译
root@xiliang-desktop:/home/bw-1788/framebuffer# /home/lpc1788/linux-cortexm-1.4.1/tools/arm-2010q1/bin/arm-uclinuxeabi-gcc -Os -mcpu=cortex-m3 -mthumb -o framebuffer framebuffer.c

把可执行文件复制到根文件系统下
root@xiliang-desktop:/home/bw-1788/framebuffer# cp framebuffer /home/bw-1788/rootfs/

在开发板上执行程序
# ./framebuffer

程序源码:
/* framebuffer.c */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linux/fb.h>
    #include <sys/mman.h>

    int main()
    {
        int fbfd = 0;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info;
        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finfo;
        long int screensize = 0;
        char *fbp = 0;
        int x = 0, y = 0;
        long int location = 0;

        // Open the file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fbfd = open("/dev/fb0", O_RDWR);
        if (!fbfd) {
            printf("Error: cannot open framebuffer device.\n");
            exit(1);
        }
        printf("The framebuffer device was opened successfully.\n");

        // Get fixed screen information
        if (ioctl(fbfd, FBIOGET_FSCREENINFO, &finfo)) {
            printf("Error reading fixed information.\n");
            exit(2);
        }

        // Get variable screen information
        if (ioctl(fbfd, FBIOGET_VSCREENINFO, &vinfo)) {
            printf("Error reading variable information.\n");
            exit(3);
        }

        printf("%dx%d, %dbpp\n", vinfo.xres, vinfo.yres, vinfo.bits_per_pixel);

        // Figure out the size of the screen in bytes
        screensize = vinfo.xres * vinfo.yres * vinfo.bits_per_pixel / 8;

        // Map the device to memory
        fbp = (char *)mmap(0, screensize,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fbfd, 0);
        if ((int)fbp == -1) {
            printf("Error: failed to map framebuffer device to memory.\n");
            exit(4);
        }
        printf("The framebuffer device was mapped to memory successfully.\n");

        x = 100; y = 100;       // Where we are going to put the pixel

        // Figure out where in memory to put the pixel
        for (y = 100; y < 300; y++)
            for (x = 100; x < 300; x++) {

                location = (x+vinfo.xoffset) * (vinfo.bits_per_pixel/8) +
                           (y+vinfo.yoffset) * finfo.line_length;

                if (vinfo.bits_per_pixel == 32) {
                    *(fbp + location) = 100;        // Some blue
                    *(fbp + location + 1) = 15+(x-100)/2;     // A little green
                    *(fbp + location + 2) = 200-(y-100)/5;    // A lot of red
                    *(fbp + location + 3) = 0;      // No transparency
                } else  { //assume 16bpp
                    int b = 10;
                    int g = (x-100)/6;     // A little green
                    int r = 31-(y-100)/16;    // A lot of red
                    unsigned short int t = r<<11 | g << 5 | b;
                    *((unsigned short int*)(fbp + location)) = t;
                }

            }
        munmap(fbp, screensize);
        close(fbfd);
        return 0;
    }

网友A:
frame buffer 好高端,最好能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ame buffer 好高端,最好能科普下……

其实就是在linux下测试LCD显示的一个程序。linux上的所有GUI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像QT,MINIGUI那些都是这样

网友:
framebuffer的详细介绍
http://bbs.chinaunix.net/thread-1932291-1-1.html

楼主(2014-02-16):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LPC1788跑上linux了,厉害啊!

是没有MMU的linux,不过uclinux和linux的编程差别不太大,开发流程是一样的

楼主(2014-06-06):
科普一下,从linux2.6起,uclinux就已经合并到linux下面了,即nommu的linux

楼主:
这个framebuffer程序其实就是linux上直接搬过来的,一行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