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往MCU里的flash读写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如题,由于项目采用的MCU RAM 较小,在思考是否可以将常量结构体数组以文件形式写入Flash,通常Flash是用来烧写程序代码的。请教高手,在LPC1114上实施是否可行啊?谢谢

网友A:
可用IAP,将这些参数写到flash中,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IAP,将这些参数写到flash中,可行的

谢谢 高手 zhuzaixingfu 常看到IAP的说法,但还没有研究过,谢谢建议,看后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