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4 精简版400M下载+傻瓜式安装+测评分析+BUG反馈

楼主(2013-11-21):
看了这个帖子,获益匪浅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58972&highlight=14
于是我秉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制Altium Designer 14 精简版400M

问:您的自制Altium Designer 14 精简了什么?
答:精简内容:
1.删去库文件
2.删去EXAMPLE
3.删去很多帮助文件(E文不常看)

问:为什么选择AD14啊,我觉得还是PROTEL 99好用啊
答:因为你不肯换更新的软件(可能是习惯原因)正如F1571w7984 网友所说:

AD9.3,AD(updata24)(AD12)算是精典版本,AD13算是过度产品。基于.NET框架的AD14是以后发展方向,14.0.9算是基于.NET的ALTIUM公司的第一代产品,也算是测式平台,后面的BUG很多,更新软件时请注意。前面说的两个版本请保留。
问:用14画的图,13或者10的打得开吗?
答:AD不会傻到这种地步。。当然可以打开。

问:我的电脑是千年神机,开机要2,3分钟,可以使用AD14吗?
答:AD14是基于.NET编写的,而且越来越大的是库。请看我上网本的配置,比x米,x为,x星等高档手机性能都差,跑AD14无压力

问:我要装AD14,我的女友坚持让我装PROTEL 99,我该怎么说服她让她让我装AD14呢
答:这个问题非常棘手,这样吧,先把你女友的照片发上来。。

好了,答网友问到此为止,进入正题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324663902&uk=2837157421

安装之前请先完全卸载原来版本的Altium Designer!!!!
安装之前请先完全卸载原来版本的Altium Designer!!!!
安装之前请先完全卸载原来版本的Altium Designer!!!!
安装之前请先完全卸载原来版本的Altium Designer!!!!
安装之前请先完全卸载原来版本的Altium Designer!!!!
安装之前请先完全卸载原来版本的Altium Designer!!!!

解压完打开,打开主程序文件,1s钟内会被土豪金初始化界面亮瞎(第一次会有点久)

接着把license加进去,和谐成功,马上可用。呵呵。

AD14解决AD9很多的BUG!
1.sheet里的图复制到WORD里不会错位

2.虽然这个版本是阉割版,AD14可增加文件关联,AD9不行(一点apply直接卡死)

3.工程之间切换一点都不卡
4.自动识别原先版本,并将用户习惯自动导入
5.DRC检测偏好设置(AD9每次都要重新设置)

6.3D效果更加细腻,而且我的上网本不会太卡

7.局域网内帐号不会冲突
8.不需要联网验证,单机就好了

已知BUG
1.DRC检测的时候,文件路径名字(中文)会变成乱码

2.AD有个很全的网络库(AD的社区),里面有封装跟原理图,很遗憾,这种破解是不能用的(以前的也不行)

网友A:
精简了什么?

网友B:
坐等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简了什么?

删除了 库,删除了 example,删除了不必要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小白鼠

使用过4天了。

网友:
不要看我,看楼下

网友:
先谢楼主再保存,等换电脑了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删除了 库,删除了 example,删除了不必要的文件

是删了按厂家归类的库吗?那删了还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删了按厂家归类的库吗?那删了还怎么用?

您没觉得 应该要用自己的库吗?那些都是不太标准的。

网友D:
AD 14 的菜单汉化没有13完整.其他的问题暂未发现.UI更顺眼了.

网友:
看到这个感觉很下饭。。。。哈哈哈

网友E:
先存 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存 一个

头像 好 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 14 的菜单汉化没有13完整.其他的问题暂未发现.UI更顺眼了.

看英文习惯了,看不懂中文

网友F:
14都出了。。。我还在用99se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都出了。。。我还在用99se

15年的距离。老工程师。

网友G:
用14画的图,13或者10的打得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14画的图,13或者10的打得开吗?

当然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14画的图,13或者10的打得开吗?

应该能打开的,用13画的在10上能打开

网友:
画个双层板而已,,,,用精简到 12MB的  破酒酒,都可以

网友H:
关心电脑配置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心电脑配置需求

我是上网本 AMD 4G内存

网友:
我靠  都14了, 我还用着6.9  感觉 还蛮好的,  14  那新加一些功能,画图岂不是更爽了?

网友:
有没什么bug,启动快吗?

网友I:
还停留在AD10……再往后怕电脑扛不住了。

网友J:
有时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时间试试看。。。。

真的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停留在AD10……再往后怕电脑扛不住了。

不会

网友:
有时间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能“history”文件夹吗?这个太臃肿了。

网友:
AD都出了很多版本了,还是觉得protel99好用。

网友K:
用的时候能不能插网线?不会上传用户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时候能不能插网线?不会上传用户信息?

可以插网线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没觉得 应该要用自己的库吗?那些都是不太标准的。

LZ有没有不删的呀?
我不怕大,绿色就行,呵呵

网友:
观望 ,09还不想换

网友:
加油楼主,期待你的新精简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插网线

ad不需要联网授权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ad不需要联网授权了么?

AD14不需要,本地破解就好了

网友M:
看起来不错
之前装的ad13
运行之后扫描jtag口。直接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起来不错
之前装的ad13
运行之后扫描jtag口。直接卡死

是的,先前装过13,卡出翔

网友:
外面随便买个小几百块钱的手机,我这台破机机表示累得大喘气都追不上.小菜在酒酒上啃呲啃呲半天还画不出来个图,自己太菜了表示这个扛不住.

网友:
听说也有不少bug啊

网友N:
BUG报告:在原理图菜单显示的是英文,换到PCB页面菜单就变中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有没有不删的呀?
我不怕大,绿色就行,呵呵

是啊,同求~~~

网友G:
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呀。楼主看看。
在库里直接拉个元件进PCB时产生进度条窗口,重复出现好多次,最后出现下面的窗口

现在发现不只是拉元件了,UPDATE PCB也有,删个元件也有,很烦,不能用呀

另外,我已经装了AD10的,难道有冲突?
再用AD10,没这个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呀。楼主看看。
在库里直接拉个元件进PCB时产生进度条窗口,重复出现好多次,最后 ...

我使用AD13的时候也常出现这个,我认为这是软件一贯的bug。应该不是冲突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使用AD13的时候也常出现这个,我认为这是软件一贯的bug。应该不是冲突导致的。 ...

AD9 也会出现这个

网友O:
那是乱码。怎么变成俄文了啊。。。

网友:
下载了,看LZ 的图片 赛扬处理器都能用。呵呵,99SE可以睡觉了

网友:
Cannot load 3D model from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N:
BUG报告:在原理图菜单显示的是英文,换到PCB页面菜单就变中文了

我的没有。应该是原来的卸载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是乱码。怎么变成俄文了啊。。。

反正就是不懂的文字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呀。楼主看看。
在库里直接拉个元件进PCB时产生进度条窗口,重复出现好多次,最后 ...

我的是没有问题的,请卸载ad10再试一下

网友P:
不是钓鱼吧,上次在论坛拉了个13装了不到一个星期,上海方面就发法务函过来了,幸好赶紧删掉,而且我们公司有买过AD6.9的正版,才没被黑出翔。

这次不敢在公司用了,回头等回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是钓鱼吧,上次在论坛拉了个13装了不到一个星期,上海方面就发法务函过来了,幸好赶紧删掉,而且我们公司 ...

这么严重??
我等屌丝他起诉也没用

网友:
AD:右键移动版面时,点下去2秒才出现手,移动完后,松开右键两秒才真正停止移动,
99和DXP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再等等,等14稳定了就装个14用用

网友Q:
我的小本,amd1.3G主频*2,4G内存,win8,x64,装了ad9,还有lz的ad14。打开同一个工程,挺小的两层板子。
占用内存:
ad09 110M左右
ad14 240M左右。
操作流畅度:
无论在原理图,还是pcb,还是3D预览,ad09都明显快过ad14,尤其在放大缩小上,ad09反映很快。
其他未测试。

网友:
多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小本,amd1.3G主频*2,4G内存,win8,x64,装了ad9,还有lz的ad14。打开同一个工程,挺小的两层板子。

兄弟09哪个版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是钓鱼吧,上次在论坛拉了个13装了不到一个星期,上海方面就发法务函过来了,幸好赶紧删掉,而且我们公司 ...

吓出翔了。。

网友:
还用09版呢

网友R:
无法导入ddb文件,也没有extern,lz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无法导入ddb文件,也没有extern,lz有办法解决吗?

可以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奇怪了,我一直不能打开ddb文件,虽然能认ddb文件的扩展名: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奇怪了,我一直不能打开ddb文件,虽然能认ddb文件的扩展名:

你是win8。。

网友S:
AD09的飘过,不在14的有什么新功能

网友:
收藏了,感谢大神分享o_O

网友T:
我做回小白鼠先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做回小白鼠先

好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S:
AD09的飘过,不在14的有什么新功能

前面不是说了吗。。

网友:
还在用10的路过

网友U:
感谢楼主,已经开始用了,导入原来设置这个太赞了,上手很快
其他好处慢慢发觉,UI好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U:
感谢楼主,已经开始用了,导入原来设置这个太赞了,上手很快
其他好处慢慢发觉,UI好了点 ...

网友V:
谁有全的破解的ad14啊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再试

网友:
使用效果不错,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W:
一直用的是AD10,坛子里那个130M的绿色版,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
改天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V:
谁有全的破解的ad14啊

第一个链接有

网友:
好东西,快藏起来!

网友:
原理图缩放还是和13一个毛病,卡顿。还是9好,继续等待AD15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
更新速度太快了

网友:
现在还有AD9的路过

楼主:
hnac_ddh 发表于 4 天前
AD 14 的菜单汉化没有13完整.其他的问题暂未发现.UI更顺眼了.

ui比较和谐

网友:
不错哦,有时间折腾下,本人用AD 10都用了2年了,没太关注这块.以后AD应该会做的越来越轻量级的吧?或许,支持下楼主,mark!

网友X:
之前见一个帖子里好像介绍说用个代理软件就可以去联AD的那个网络库了,当时没保存,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之前见一个帖子里好像介绍说用个代理软件就可以去联AD的那个网络库了,当时没保存,找不到了。 ...

我试过了,已经失效。

网友Y:
请问和谐文件在哪啊?我怎么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和谐文件在哪啊?我怎么没看到!!!???

在里面,license文件夹

网友:
留个名吧,等换硬盘的时候一起换软件吧

网友:
这个能安装在win7 64bit 上吗

网友:
都出14了啊,怎么这么快

网友:
删了库,岂不是库文件还要自己去找啊

网友Z:
比AD10运行慢多了。

楼主:
好熟悉的头像

网友:
马克一下教程,,,回头来照着安装

网友:
微博上互关的~QQ上也有~

楼主:
将DRC ONLINE去掉,可大大提速。

网友:
果断更新,谢谢楼主

网友:
先下为快,后下也不慢。。赶紧跟上。。。。。

网友AA:
表示一直就用6.9,14都有了,看来得换个高级的了,不知道哪个版本比较稳定

网友AB:
是否支持64位系统 ?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是否支持64位系统 ?

支持。WIN8 32 64  WIN7 32 64 XP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表示一直就用6.9,14都有了,看来得换个高级的了,不知道哪个版本比较稳定 ...
这个就很稳定,我用过一个月了,不错

网友:
太好了,顶楼主的精神

网友:
下载备用~~~现在先用着AD10吧

网友:
做个记号,以备后用!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支持。WIN8 32 64  WIN7 32 64 XP都支持

试用了一下,布线的时候看不到线,只有鼠标双击以后,确认布线完成了,才能显示出线,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AB:
试用了一下,布线的时候看不到线,只有鼠标双击以后,确认布线完成了,才能显示出线,是什么原因啊。 ...

重启了下好了,
不知道这个版本里怎么把显示的格线改成点,而不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重启了下好了,
不知道这个版本里怎么把显示的格线改成点,而不是线。

找着了,这个好像没有变化 。

网友AB:
今天试用 了下,这个版本有点小问题,楼主打包的时候没有把DRC的模板打进去,DRC的时候会报错。报告无法显示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很稳定,我用过一个月了,不错

楼主的花床单挺有意思,我也试试

网友:
好像很全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今天试用 了下,这个版本有点小问题,楼主打包的时候没有把DRC的模板打进去,DRC的时候会报错。报告无法显 ...

需要修改路径

网友AC:
你打包的时候把模板放在那个文件夹下了?昨天我遇到这个问题后没办法,只好重装了一次AD13,从里面把模板拷出来了。
默认路径:C:\Users\Public\Documents\Altium\AD14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你打包的时候把模板放在那个文件夹下了?昨天我遇到这个问题后没办法,只好重装了一次AD13,从里面把模板 ...

修改路径,即可。文件在Templates里

网友:
真好啊,呵呵呵

网友AD:
为什么中文会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为什么中文会乱码?

以前的版本没有卸载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Z:
比AD10运行慢多了。

把drc_ONLINE 去掉。

网友AE:
问:我要装AD14,我的女友坚持让我装PROTEL 99,我该怎么说服她让她让我装AD14呢
答:这个问题非常棘手,这样吧,先把你女友的照片发上来。。
一口水喷屏幕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问:我要装AD14,我的女友坚持让我装PROTEL 99,我该怎么说服她让她让我装AD14呢
答:这个问题非常棘手,这 ...

网友:
行吧,我下一个用用。

网友:
  有什么新功能

楼主:
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路径,即可。文件在Templates里

好,我明天试试。多谢回复

网友AF:
AD的律师函又发过来了,你还敢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AD的律师函又发过来了,你还敢用吗

个人的。。没事。。

网友AG:
我装了,怎么在pcb里面没见滚动条,这个是不是一个bug?

网友AH:
好哇,可以试试,少了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好哇,可以试试,少了什么功能

没有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我装了,怎么在pcb里面没见滚动条,这个是不是一个bug?

什么滚动条?

网友X:
很好用,谢谢。我现在是9.4和14共存,原来还有13,把13卸载了,14直接就能用,速度貌似比13快。

楼主:
引用 网友X:
很好用,谢谢。我现在是9.4和14共存,原来还有13,把13卸载了,14直接就能用,速度貌似比13快。 ...

网友AI:
支持下,不知道14与Ad13有什么改进啊

网友:
反应一个可能的BUG   画原理图时候 放下一个元件后  单击元件ctrl+c无法复制元件

网友AB:
加库就出错,这个是我系统问题还是这软件问题啊。AD9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建议单独上传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加库就出错,这个是我系统问题还是这软件问题啊。AD9的时候是正常的。

原来版本没有清干净。我的可以添加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支持下,不知道14与Ad13有什么改进啊

13很卡。

网友:
以前还有点卡 自从电脑扩了内存 就不卡了

网友:
很好,下载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lz 的排版实在不能再赞了!

网友:
问题反馈: 运行Layer stack manager时,会报OLE error 80131702 at 1C03DA14. ADVPCB.DLL, Base Address: 1B670000.  Exception Occurred In  DocumentPreferences.

网友AJ:
楼主,您说的不能使用原来的网络库是啥意思呢?我原来自己做的集成库intlib文件也无法使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您说的不能使用原来的网络库是啥意思呢?我原来自己做的集成库intlib文件也无法使用了吗? ...

不是不是,这个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和13比有什么不同?

网友:
确实比 AD9 慢不少!!  这是我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13比有什么不同?

13很卡。13只是过渡版本

网友:
已下载,不错哦,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K:
和AD13相比有啥区别,感觉没啥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和AD13相比有啥区别,感觉没啥变化啊

好吧。。。

网友:
导入DXF/DWG功能无法使用!

【错误信息】

没有注册类别 at 20BCB5C0.
ADVPCB.DLL, Base Address: 1F9E0000.

Exception Occurred In
Import

网友:
board shape 功能怎么用,不如AD9的好用,现在不会用了。

网友:
为什么AD14的字体很小。刚开始打开软件,project那个窗口。

网友AL:
在导出其他软件格式的时候,导不出来,软件卡死。 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在导出其他软件格式的时候,导不出来,软件卡死。 有解决的办法吗?

建议卸载原有版本,重新安装。(我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哦)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很稳定,我用过一个月了,不错

你的楼层怎么还装修了?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楼层怎么还装修了?怎么做到的
哈哈,自己摸索

网友:
真心感觉不错呀.更新速度好快,哥在用AD9,大家都感觉超前了.

网友:
一直用09,下载个新的用用,尝尝鲜

网友AM:
请教下ad14里面怎样重新定义板子形状。。。找了一个晚上找不到。貌似和ad9不一样。

网友AN:
楼主能不能提供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请教下ad14里面怎样重新定义板子形状。。。找了一个晚上找不到。貌似和ad9不一样。 ...

一样的啊,Design->Boardshape里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啊,Design->Boardshape里面啊

就是在里面找不到直接重新定义板子形状的选项....能否附个图说明下??麻烦你了。

网友:
AD14 非常不错,直接从6.3升过来,,除了打开软件时依旧婆婆妈妈的,操作时候用着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楼主能不能提供升级?

AD哪个版本能提供升级的。。。你买的又不是正版

网友:
看来我真得从99SE换到AD14了,太落后了,下载下来,追。。。。。。。。。。

网友AN:
引用 楼主:
AD哪个版本能提供升级的。。。你买的又不是正版

我的意思是,AD出新版本了,楼主能不能也对应的出新版本

网友:
从以前用过的AD6.9到现在的AD10,然后就没有更新了,有时候感觉版本新了反而不对,生成厂家没有更新到最新,倒是每次画完板子还要导出生产文件,挺麻烦,所以,看看,那天有空了想换了,才来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我的意思是,AD出新版本了,楼主能不能也对应的出新版本

必须可以啊

网友:
AD还在适应中,楼主分享的先保存起来吧!谢谢分享!

网友(2013-12-21):
DRC不正常,不能找到模板

网友:
C847在win7下跑AD……
额,看来这次优化真的不错。

网友AO:
lz打算更新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O:
lz打算更新版本吗?

必须更新

网友:
支持楼主,下来试试看! 谢谢!

网友AP:
一运行电脑CPU就完了

网友(2014-02-03):
请问一点智能布线就出现“no differential pairs in design“怎么解决?先谢谢了,本人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P:
一运行电脑CPU就完了

53%不是还好么。。不卡

网友AQ(2014-03-07):
太臃肿了,能关闭“history”文件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Q:
太臃肿了,能关闭“history”文件夹吗?

400M还臃肿?可以删HISTORY啊

网友:
于Libries下Insatll...
xxx.schlib
xxx.pcblib
但只能看到xxx.schlib而xxx.pcblib完全看不到?
无法使用xxx.pcblib?
到底怎么了!!!

网友:
Everybody:

Oh,I see...

Thank you.

网友AR:
还能砍么?再少350MB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R:
还能砍么?再少350MB就好了

再少 功能组件就缺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M还臃肿?可以删HISTORY啊

手动删除吗?history文件夹会自动生成的,最好能自动关闭。

网友:
InvalidParameter at 17429720.
AdvSch.dll, Base Address: 16FA0000.

Exception Occurred In
Copy

复制粘贴出错啊。

网友AS:
sir:

"find similar objects" is not work well?why?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S:
sir:

"find similar objects" is not work well?why?

it works in my PC(WIN7 X64)

网友AS:
Sir:
I find it,That is OK.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S:
Sir:
I find it,That is OK.
Thank you.

网友:
表示公司的破电脑连原理图都卡爆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经典必须有的了,卤煮辛苦。

网友:
画PCB时有时丝印显示不全

网友(2014-04-11):
i7 2600 4G内存,跑不动AD 14,原理图放个元件像慢镜头回放。

网友AT:
木有重定义板子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T:
木有重定义板子形状

根据板子外形生成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一直用的是AD10,坛子里那个130M的绿色版,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求链接分享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sj0fCpJ

网友:
用着呢,挺好啊

网友:
表示还在用10的,下载了

网友AU(2014-05-12):
用过了,发现有点问题。属性输入对话框显大,14寸宽屏笔记本都不能完整显示。手动布线时,按TAB键更改图层没用,比如想从TOP层换到Bottom层,设置后还是在TOP层跑,过孔也不会添加,以前用DXP2004/AD6.9都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U:
用过了,发现有点问题。属性输入对话框显大,14寸宽屏笔记本都不能完整显示。手动布线时,按TAB键更改图层 ...

你出现的问题我都没有出现过,原来版本是不是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
还在用AD6.9....

网友:
楼主,AD14怎么打开99格式的PCB文件?一打开就报格式不对

网友AV:
有完整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有完整版的吗???

这个精简版功能是完整的

网友AW:
需要注册不?之前在网上下了一个13的,要注册,没安装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W:
需要注册不?之前在网上下了一个13的,要注册,没安装到

都说了 是绿色的,破解的方法都告诉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了 是绿色的,破解的方法都告诉你了

好吧,回去下载试试看

网友(2014-08-04):
没有关联文件

网友:
貌似不错的说.......狂顶.........

网友(2014-09-06):
麻烦问下 和谐文件在哪里?从你给的百度网盘中没有看到啊 ?谢谢。

楼主:
手动关联

网友:
下来用用。

网友:
感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
刚下载试了一下,可能电脑较老。反应慢点,界面不错,就是还是存在summer等版本上的规则与违反没有。或许移动到其他地方,就是没有找到。不知道。大家在用的时候发现了没有。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t=altium%2BDESIGNER见最后

网友:
请教一下,哪里可以下example

网友:
这个一定要下。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英文习惯了,看不懂中文

感同身受ing……

网友:
局域网内使用同一个和谐文件会不会只有一台机可以用?

网友(2014-10-15):
嗯,好用,多谢了

网友:
反馈问题 :里面的元件无法放置,楼主给个解决办法啊。

网友:
开起来后电脑是有点卡卡的。。。

网友:
用这个软件一不小心,律师就打你公司电话!现在谁还用这个?

网友:
启动出现runtime error 217 at 007099AA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等等小白鼠的反应吧

网友(2014-11-14):
谢谢啊...已经在下载了!!!

网友(2014-12-31):
去百度才搜到。

网友(2015-09-10):
跟福昕阅读器有冲突,复制原理图报错,打印机设置是打开的。他俩同时开着阅读器也报错。阅读器卸载了就好了

网友:
还在用9

网友:
一直用着AD9

网友(2016-11-27):
可惜连Library/Simulation也删除了,没法仿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