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说一下 SD 的使用 !从来都没有用过!

楼主(2013-11-21):
SD 卡 装上就能用吗  还需要什么驱动  怎么弄  求指点。

网友:
问题是你要把sd卡装什么地方上

网友:
→_→←_←

楼主,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证明你现在还不大适合搞SD。。。
先从一些基本的外设开始学习吧,简单的搞懂了再回来看sd,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表达清楚吧

网友:
装到手机里就能用……

这问题问得太那个了,楼主你是来逗我们玩的吗?

网友:
装到电脑也能用..

网友:
装到MP3里也能用

网友:
楼上是在说SD卡还是在说USB啊?

网友A:
楼主是要把SD卡装到接触器里还是空气开关里啊,装到接触器里是不能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把SD卡装到接触器里还是空气开关里啊,装到接触器里是不能用的哦!

好吧 当我没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 当我没说。

你可以再描述清楚一点嘛,大家就不会误解你了!呵呵!
还有在哪里用,电脑上是要装驱动的。
当然,如果你在电脑上的话,很多人会选择直接用个读卡器转成USB,搞定。呵呵!

网友:
带操作系统的话不需要SD卡驱动

网友(2015-02-25):
SPI吧,很方便,什么片子都能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再描述清楚一点嘛,大家就不会误解你了!呵呵!
还有在哪里用,电脑上是要装驱动的。
当然,如果你 ...

版主伟大,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具体你想怎么用呢?用在什么板子上面?

楼主(2015-08-25):
懂了。。有spi模式就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