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16L-8pu问题

楼主(2013-11-21):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用ATmega16L-8pu的芯片,这个月我们又进了200片,程序灌好后运行发现部分功能不能正常工作,而用前一批的芯片就可以,问过供应商,说是这批的ATmega16L封装地不同的问题导致的,(我们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后显示大小为15.7KB),会不会是这批的flash容量问题?不知道论坛里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要注意熔丝位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B:
你这问题没有说清楚,部分功能是指的啥功能,另外请把电路图贴上来,封装变后带来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是在改无铅封装后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没有说清楚,部分功能是指的啥功能,另外请把电路图贴上来,封装变后带来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是 ...

您好,部分功能不能使用就是在需要同时按下两个按钮的时候不能正常进入到工厂调试模式,其余的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熔丝位设置是否一样

熔丝位的设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