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还在用双面胶吗,给大家分享我的磁吸压板。。求精

楼主(2013-11-21):
创意无限。。

网友A:
因为震动,磁铁逐渐偏移,然后吸在主轴上后果很严重。

网友:
你是在是修设备的吗?

网友B:
还在用雕刻机做板子啊?!

网友:
靠, 没有吸尘啊, 小心肺部。

网友C:
刻PCB可以,铣边估计固定力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刻PCB可以,铣边估计固定力度不够。

铣边没问题,强磁铁吸力以前也没感觉,用了才知道有多强大,,三薄块一只手取不下来,
上次看朋友模具厂,上一吨多的活,用了个鞋子大小的磁铁移动。
,有次跟锉刀靠近,结果吸上的瞬间冒火星了。。
最近看《大国重器》里面说做风力电机的,,一个个用木箱隔离放,,取的时候,,那大磁铁吸住瞬间,不小心的话能打骨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雕刻机做板子啊?!

没办法,前期试板,发外地来回要等不知多长时间,,,雕刻机打孔还是挺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震动,磁铁逐渐偏移,然后吸在主轴上后果很严重。

嘿嘿,底面也有磁铁把板垫起,直接吸在工作台。,PCB板是在上下磁铁之间。。也防止钻孔钻到工作台。。
你试试,绝对屡试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底面也有磁铁把板垫起,直接吸在工作台。,PCB板是在上下磁铁之间。。也防止钻孔钻到工作台。。
你 ...

试不了,屌丝啥也没有。
不过嘉立创降价了

网友:
创意不错

底板需要是铁的……

网友:
强力磁铁,两块吸在一起,一般人用手还是分不开的

网友:
为什么不试验一下电磁盘呢

网友:
这是哪啊  还是嘉立创打个板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边没问题,强磁铁吸力以前也没感觉,用了才知道有多强大,,三薄块一只手取不下来,
上次看朋友模具厂 ...

确实啊,电磁铁真的吸力好大啊,有时候想想也想不明白,就那么砖块大小的面积,居然能吊起好大一块铁板,估计有上吨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铣边没问题,强磁铁吸力以前也没感觉,用了才知道有多强大,,三薄块一只手取不下来,
上次看朋友模具厂 ...

大国重器果然很好看吧,嘎嘎嘎

网友E:
永磁吸盘用在雕刻机上了

网友:
PCB强度够?跨度这么大中间不会抖吗?铣出来深一脚浅一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永磁吸盘用在雕刻机上了

你们试试呗,,反正对比其他的方法,还是不错哦,,也不怕夹具挡刀,,还不用怕底面衬板不平整。。

网友:
肯定是钕铁硼强磁吧,吸合力度多大,走刀过快会不会偏呢

网友F:
机机看着有点重型哟

网友G:
问题是雕刻完成之后怎么取下来。

网友H:
磁铁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雕刻完成之后怎么取下来。

当然是用大力金刚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机看着有点重型哟

唉,没办法,杀鸡要用牛刀。。急着用,就顾不了了,。。主轴有点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磁铁哪买的?

朋友从废品站买的,也是偶尔碰到了,,来了灵感。。
,好像是废旧电动车电机里面的。。。表面有胶水用锉刀搓掉后,,还是蛮平整的
网上卖磁铁的也不少,,这强磁,好像不能空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国重器果然很好看吧,嘎嘎嘎

不错不错,,长长见识。。看过才知道,,400吨矿车,是用电机后轮驱动的。。

网友:
好创意,值得一试的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因为震动,磁铁逐渐偏移,然后吸在主轴上后果很严重。

然后再甩飞出来,后果更严重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然后再甩飞出来,后果更严重啊,哈哈

可以下水试试嘛,,不要光站岸上。。。

网友:
好方法,可惜我01机用不了,铝平台

网友:
要不上面加层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然后再甩飞出来,后果更严重啊,哈哈

使用到现在还没出现这问题,你看我刀路离磁铁有多近。主要上面磁铁的正下方,铜板下面还有个磁铁,不光垫起铜板悬空在工作台。还能加大铜板上磁铁吸附力。。。

网友J:
大力金刚吸!。   求大国重器的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力金刚吸!。   求大国重器的种子。。

百度--视频----一搜就出来,,总共六集

网友:
不过嘉立创降价了

网友K:
我觉得还是使用压板保险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还是使用压板保险很多。。。

嘿嘿,你不玩玩新鲜哩,,放心,我实践过的,,铣边前后两块磁铁都没问题,,按我说的,。。刀离磁铁1MM也吸不住。。

网友:
好创意,就是没地方弄那么大磁力的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你不玩玩新鲜哩,,放心,我实践过的,,铣边前后两块磁铁都没问题,,按我说的,。。刀离磁铁1MM ...

就是怕万一出个啥问题加上主轴电机转速。。。万一呢。。。这个。。。。毕竟安全还是重要的嘛。。。我建议还是加一点必要措施。。。至少看着放心点哈哈

网友:
可以一试啊

网友L:
刀具都带上磁性,以后想搞个铁就不爽了,长时间主轴轴承也上磁就更不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刀具都带上磁性,以后想搞个铁就不爽了,长时间主轴轴承也上磁就更不爽了 ...

哦 磁悬浮主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