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带电容式触摸的MCU有哪些?

楼主(2013-11-21):
RT,已知的MCU带触摸按键的都是需要外加阻容二极管的,比较耗费IO口,
如AVR 系列,MPS430 等都需要加阻容等元件。
专用IC的有万代等,直接当IC用即可。
现在我看到有一款MCU,触摸按键时直接从MCU接到触摸按键,不需要其他的任何外围元件。看起来和万代的触摸芯片类似。
如下CR3108,谷歌百度都没有他的信息,不知道是哪家公司产的!

现在老板要我们参考他们的MCU去开发,但是连他是哪产的,神马牌子都不知道!悲剧!
起始功能挺简单,就是一个2路定时器,用在灶具上,定时时间到就自动关阀,用其他的MCU加专用触摸芯片开发也可以做到,但是成本肯定高出不少!
所以求高手解答!
另外,他的供电是在12--GND 13--5V

网友:
电磁炉 IC吧

网友A:
430G系列等带PinOSC的可以直接连触摸,不需要再加阻容

网友:
PIC的直接加电阻到A/D口即可

网友:
有的
所罗门 赛普拉斯 台湾义隆 都有,其实他们就是个单片机,我就接触过这3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G系列等带PinOSC的可以直接连触摸,不需要再加阻容

430确实可以实现,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MCU和他一样呢?

网友A:
其它我用过的都要外加元件,比较简单的像stm8s可以只加个1M电阻,价格也低

网友:
用海尔的HR7P159就可以做,一个按键只有一个外围元件(一个电容)。没有成本比这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我用过的都要外加元件,比较简单的像stm8s可以只加个1M电阻,价格也低

现在大多数MCU都带触摸功能了,好像直接PINSoc的还比较少!

网友B:
就像上面说的,海尔的的确有这种类型的芯片,有14个通道(最多支持14个电容式按键),20-30个管脚,dip或者sop的吧,外加一个几nf的比较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上面说的,海尔的的确有这种类型的芯片,有14个通道(最多支持14个电容式按键),20-30个管脚,dip或者 ...

恩,了解到松翰的也有触摸功能,现在的触摸MCU做的越来越简单了,只是都还没试用过,只用过万代的触摸芯片,需要外加基准高精度电容。

网友C:
最近做了一款用的BS83B12A-3芯片,10个触摸按键,还不错,有现成的库,直接改改参数就可以用了,然后把自己的C代码加进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做了一款用的BS83B12A-3芯片,10个触摸按键,还不错,有现成的库,直接改改参数就可以用了,然后把自己 ...

恩,查了下,是合泰的单片机,去年有代理来推过,有点了解,没用过。看样子,做单片机的各家都出了电容触摸的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查了下,是合泰的单片机,去年有代理来推过,有点了解,没用过。看样子,做单片机的各家都出了电容触 ...

这个芯片如果自己去做触摸的话,要是没有仿真器那调试起来会晕死的。
向代理要一份库文件,他们有汇编库和C库,汇编的我没用过,看着就累。我用的是C的库(里面也基本是汇编,只是引出可嵌的C文件了),它的库占了里面很多资源了,好像给用户能使用的Flash空间和RAM空间就不是很多了,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比如传着一些数据显示一些LED等。做不了大数据处理。空间不够。

网友D:
安国的AU2100有触摸+MCU的功能,外围只用两颗电容即可。给一下EMail发资料。

网友:
HoltekBS触摸系列,小家电用得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国的AU2100有触摸+MCU的功能,外围只用两颗电容即可。给一下EMail发资料。

可以直接传上来吗,可以给更多人去了解这个芯片

网友:
比亚迪的也有   我们公司 用的最多的就是BS83 和BS84系列了 。所有的触摸全是合泰的。

网友(2013-12-25):
PSOC3的大部分都带电容触摸,一直在用,效果不错。(不是广告哦)

网友:
"BS83 和BS84系列了 。所有的触摸全是合泰的。"---- 它们贵不?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2015-06-23):
引用 网友D:
安国的AU2100有触摸+MCU的功能,外围只用两颗电容即可。给一下EMail发资料。

你好,您是安国的AU2100的代理吗? 能否发AU2100的资料给我一下?
邮箱: BryanLin1986@163.com

网友E(2016-05-07):
锦锐的不错,您可以试试!

网友F(2017-02-13):
引用 网友E:
锦锐的不错,您可以试试!

你是锦锐的销售?我用锦锐的触摸抗干扰太差了,后面看了些都是自己外面加的触摸IC,锦锐的只是用于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锦锐的销售?我用锦锐的触摸抗干扰太差了,后面看了些都是自己外面加的触摸IC,锦锐的只是用于主控 ...

现有产品的触摸确实有点弱,但是3月份会出新版本的,会改善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锦锐的销售?我用锦锐的触摸抗干扰太差了,后面看了些都是自己外面加的触摸IC,锦锐的只是用于主控 ...

我是做触摸IC  电源IC  单火IC的

网友:
这是我一个客户做的板子
提供测试板  提供样品  提供技术支持  交期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