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 下载线接线问题

楼主(2013-11-21):
attach://153861.jpg

使用USB转TTL下载线时 USB上插在电脑上 MCU接5V电源

是不是 USB转TTL的转接板上的5V 就不用和MCU连接了?只需要连接RXD TXD 和GND就行了

如果转接板上的5V 和MCU连接 那MCU也就不用电源了 直接就是转接板上供电了

两者都接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将两个5V电源并联了?

网友:
按图上来看,你说的都对。
要注意的是,需要断电复位才能开始下载,所以转接板的5V不接而用另外的电源更方便。
还要注意的是,单片机可能会通过RX从IO引脚取得电源而不会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