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这个状态机数码管动态扫描改成共阴极的?

楼主(2013-11-21):
#include <REGX52.H>
#define   LED_PORT P1
unsigned int g_u8LedDisplayBuffer[8]={0}; //显示缓冲区
code unsigned int g_u8LedDisplay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
sbit io_led_seg_cs=P2^0;
sbit io_led_bit_cs=P2^1;
bit  g_bSystemTime2Ms=0; // 2msLED 动态扫描时标消息

static void SendLedSegData(unsigned int dat)
{
LED_PORT=dat;
io_led_seg_cs=1; //开段码锁存,送段码数据
io_led_seg_cs=0 ;
}
static void SendLedBitData(unsigned int dat)
{
unsigned int temp;
temp=(0xfe<<dat); //根据要选通的位计算出位码
LED_PORT=temp;
io_led_bit_cs=1; //开位码锁存,送位码数据
io_led_bit_cs=0;
}
void LedDisplay(unsigned int *pBuffer)
{
static unsigned int s_LedDisPos=0;
if(g_bSystemTime2Ms)
{
g_bSystemTime2Ms=0;
SendLedBitData(8); //消隐,只需要设置位选不为0~7 即可
if(pBuffer[s_LedDisPos]== '-') //显示'-'号
{
SendLedSegData(g_u8LedDisplayCode[16]) ;
}
else
{
SendLedSegData(g_u8LedDisplayCode[pBuffer[s_LedDisPos]]) ;
}
SendLedBitData(s_LedDisPos);
if(++s_LedDisPos >7)
{
s_LedDisPos=0;
}
}
}

void Timer0Init( )
{
TMOD=0xf0;
TMOD=0x01; //定时器0 工作方式1
TH0=0xf8; //定时器初始值
TL0=0xcc;
TR0=1;
ET0=1;
}
void Time0Isr( ) interrupt 1
{
TH0=0xf8;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0xcc;
g_bSystemTime2Ms=1; //2MS 时标标志位置位
}
压缩包里包含了仿真文件,请高手帮看下

网友:
把那个数组里的数字取反 然后片选翻过来

楼主:
数码管编码已经按照共阴极的重新编了,位选和段选调换?

网友:
位选原来高的要低 原来低的要高

网友A:
弄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好了没有?

没有啊。。。。。。。。。。。

网友:
code unsigned int g_u8LedDisplay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 这个取反,然后位选也要取反。

楼主:
看出点问题了,明天再试试看吧

网友:
额  有总结的么  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以前玩过共阳的 共阴据说更亮

共阳必须推挽

网友:
同意4楼的,只需要改变位选,段选不需要改变,但是相关硬件电路要以身以身改变,编码要用共阴的编码

楼主:
还是没弄出来,,,,,,,

楼主:
终于搞出来了.现在才发现各位说的都是对的只是自己太笨了,没理解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