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那个没有BUG的IIC 为什么24C02 还是255 求解释!

楼主(2013-11-21):
用那个没有BUG的IIC  为什么24C02 还是255 求解释!

网友A:
因为内部的数据默认是FF,也就是2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内部的数据默认是FF,也就是255

没有啊   我像 里面写东西了  读出来的还是255.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我像 里面写东西了  读出来的还是255.

有那位能解决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我像 里面写东西了  读出来的还是255.

有可能是读的时序有问题 也可能是没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读的时序有问题 也可能是没写进去

我用得是野火的修复BUG的程序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得是野火的修复BUG的程序啊。

能否给个你提到的野火修复bug的链接?
我好看看程序

网友:
可能性太多了。。。硬件问题,写问题,读问题。你都不先捉个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给个你提到的野火修复bug的链接?
我好看看程序

野火论坛上面有。。。不太好找。

网友:
可能时序,检查一下!

网友D:
用的板载的eeprom?不是的话先确定硬件啊··地址,上拉什么的

网友C:
请问你是debug时看寄存器值是0xFF,还是程序在flash运行时读出来一直是0xFF?
你可以照着官方例程Kinetis 100MHz V2版本的例程包中的E:\……\KINETIS512_V2_SC\build\cw\i2c_demo工程做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debug时看寄存器值是0xFF,还是程序在flash运行时读出来一直是0xFF?
你可以照着官方例程Kinetis 10 ...

我用串口发送回来了   返回在电脑上的值就是2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板载的eeprom?不是的话先确定硬件啊··地址,上拉什么的

我在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E:
24c02 每页8字节, 你确认写入的地址是否正确,

你测试一下, 给地址 00 写入数值, 然后读地址00, 看是否 正确,
如果正确说明I2c 通讯没有问题,
如果不正确, 你要检测I2C通讯, 最好有个逻辑分析仪, 数据线,时钟线的 时序是否符合I2C的标准

网友:
我写完一页后,加足够长的延时。每家的24C延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c02 每页8字节, 你确认写入的地址是否正确,

你测试一下, 给地址 00 写入数值, 然后读地址00, 看是 ...

我慢慢来。。

网友(2015-02-25):
是不是写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