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D9.4时提示系统管理员设置了系统策略,怎么解?

楼主(2013-11-21):
如题,点击确定后,安装结束。貌似AD9.4安装好了,应该是安装Board Level Libraries 时出错。
弄了一晚上了。网上找的方法都不管用,win7SP1系统。

网友A:
是不是禁止了install 这一类的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禁止了install 这一类的操作呢?

软件能够安装。就是到安装板级库文件时就提示这个。

楼主:
还是没解决。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9980  装AD14,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9980  装AD14,很给力

想装完整版的啊

网友(2019-06-24):
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但是安装到系统盘,第一次安装失败,修复安装就成功了.但是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