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访问外部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3-11-22):
看了一下MEGA8515L的资料,写到如要8515扩展外部读写功能须要设置三个寄存器

.....
#define OFFSET 0x2000
unsigned char  i, *p = (unsigned char *) (OFFSET + 1);
DDRA=0xFF;
DDRB=0xFF;
DDRC = 0xFF;
DDRD=0xFF;
PORTA= 0x00;
PORTB= 0x00;
PORTC= 0x00;
PORTD= 0x00;

MCUCR=0x80;
EMCUCR=0x00; //无等待
SFIOR=0x00; //高位字节全使用

for(i=0; i<5; i++)  //做测试连续写五次
{
*P=0x55;
*p=0x01;
}
}
在逻辑分析器抓下的数据大致上正确,但是不知为什么PORTC端口的高字节位没反应,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如何读啊
*P=0x55; 这样是写,如果读的话我不知道如何写哦, unsigned cahr data=*p; 这样写感觉有点不对,请各位指导指导,在此先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高手哦

网友:
讀就是*p。你可以在等號左邊,用一箇變量來接着這箇值,比如
my_value = *p;

楼主:
谢谢3楼啊! 你知道为什么PORTC端口没输出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