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接差分放大时放大倍数多了一点点的问题

楼主(2013-11-22):
还是学习温控前级,前面将PT100信号放大10后在U9处减掉1V后再放大4倍,如果连接到U3后,U9出来的电压不是4倍,多了一点点.

直接放个1.3电压信号出来又是4倍的正确电压,请教问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估计是它显示位数不够,找个探针放那看看。。

楼主:
谢谢指点,又知道了用探针.应该是前面的10倍放大不是真的10倍,输出不是1.3而是1.3039,多了个尾巴造成的吧.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