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MSP430F5438A

楼主(2013-11-22):
准备替换RENESAS的2215 3687等.
选用了两款.MSP430F5438A MSP430F5638
MSP430F5638有DAC.5438没有.但IO较多.是乎5438用的人比较多.货源比较丰富.

请教下各位大神.是否行得通.系统移植会不会很费劲.

网友A:
试试EFM32吧,超低功耗的,比MSP430功耗低,而且是Cortex M3内核的

网友B:
每个人推出低功耗芯片都会说比MSP430低功耗,呵呵,这个其实不需要讨论,大家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EFM32吧,超低功耗的,比MSP430功耗低,而且是Cortex M3内核的

开始是考虑Cortex M3内核的..没接触过这内处理器.且是32bit...之前用的MCU最多也就是16bit的.系统移植会不会麻烦?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推出低功耗芯片都会说比MSP430低功耗,呵呵,这个其实不需要讨论,大家都懂的 ...

低功耗我都不是很追求...这次更换主要是考虑价格.采购等.
当然芯片也要稳定性高.抗干扰好的.毕竟不是当新产品开发.如果有什么问题就会影响生产出货.

网友C:
用的人多才是关键

网友D:
刚刚淘宝搜了一下,20元左右,这个价位即使选择Cortex-M估计也是大把大把滴吧!!!

网友:
m0/m3都可以的

网友E:
6638好像管脚数跟5438差不多
还有DA

网友F:
430用起来蛋疼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选ARM   另外EFM32资料还是挺多的,就是不太好采购

网友G:
5438A的批量(200)价格不错:15.5元,REV H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是考虑Cortex M3内核的..没接触过这内处理器.且是32bit...之前用的MCU最多也就是16bit的.系统移植会 ...

Cortex M的东西反而比较容易上手

不用一个个去扣bit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淘宝搜了一下,20元左右,这个价位即使选择Cortex-M估计也是大把大把滴吧!!! ...

我这里有,十几块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人多才是关键

是的.那样价格货源估计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淘宝搜了一下,20元左右,这个价位即使选择Cortex-M估计也是大把大把滴吧!!! ...

5438 嘉立创那里100片以上是15.6,5438A应该也差不多价吧

楼主:
本来是选用了ATMEL的cortex-m3系列的...因没玩过cortex啊...怕移植起来很难,就改选用MSP4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638好像管脚数跟5438差不多
还有DA

5638也有DA.IO少点...
但货源没有5438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MSP430貌似待机只有几个uA吧

这个我还真不追求...做的产品虽然要电池供电.但几乎不会工作在电池供电模式.

网友:
我倒是认识个 430的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0用起来蛋疼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选ARM   另外EFM32资料还是挺多的,就是不太好采购 ...

不是吧.怎么蛋疼了...其实我也想玩玩ARM的.真要用的话估计会选ST ATMEL这几家的...像现在用的H8几个月都交不了货.也很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G:
5438A的批量(200)价格不错:15.5元,REV H版的

就是看中这个价格.货源也比较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tex M的东西反而比较容易上手

不用一个个去扣bit位

看你这么说我应该还是要选cortex m3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你这么说我应该还是要选cortex m3了

m3不错,现在看来5438A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功耗我要求不高,其他功能还可以。

有时还遇到好多麻烦:如刚开始时经常死机,手一摸晶振就死了。Vcore的设置等比较烦。

似乎很脆弱的样子

网友I:
5438A还是不错的,可靠性也挺好。
不过如果功耗没要求,那就上M3吧,我也是刚从5438A转到STM32的,性能强,RAM也够大,足够折腾了。上操作系统的话,还是要主频高、RAM大一些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5438A还是不错的,可靠性也挺好。
不过如果功耗没要求,那就上M3吧,我也是刚从5438A转到STM32的,性能强, ...

你用的哪款
我在考虑103vc

楼主:
引用 网友G:
m3不错,现在看来5438A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你是说430脆弱?

我在看STM32F1系,价格和5438差不多,货源也丰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430脆弱?

我在看STM32F1系,价格和5438差不多,货源也丰富

430的优势就是低功耗

网友I:
用了这么久的430,不觉得有脆弱,一摸就死机八成是自己没弄好。
430和STM32比起来,性能差不少,但是低功耗、稳定、寄存器配置简单方便也都是优点。
偏重性能和价格,就用STM32。偏重低功耗,就用430。其它各方面就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了这么久的430,不觉得有脆弱,一摸就死机八成是自己没弄好。
430和STM32比起来,性能差不少,但是低功耗 ...

最终选了STM32F103...这几天正搞...
好多不会弄.进度很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