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sd卡或者cd卡存数据的,速度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2013-11-22):
如题,想做个高速ad采样,不知道有没有高速的SD卡,最大速度能达到多少 ?

网友A:
用CF卡吧 ,具体速度没测过 ,但是从CF卡读取 wav实时播放 , 48K 16bit双声道挺顺畅 ,因此速度应大于 48*2*16kbs

网友B:
SD3.0最快的卡能達到R95M/W9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F卡吧 ,具体速度没测过 ,但是从CF卡读取 wav实时播放 , 48K 16bit双声道挺顺畅 ,因此速度应大于 48*2*16 ...

sd卡的速度不行的话就只能用cf卡了,cf卡的速度应该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3.0最快的卡能達到R95M/W90M

极限速度吗,去查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极限速度吗,去查查看

SD3.0協議規定最快速度可達104MB/s
目前最快的SD3.0卡的速度是R95/W90,好像是Toshiba

网友:
嗯,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3.0協議規定最快速度可達104MB/s
目前最快的SD3.0卡的速度是R95/W90,好像是Toshiba ...

价格太贵了吧,一张卡好几百块

网友C:
SD卡分等级的,目前最高级市面上比较普遍的是Class10的,4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卡分等级的,目前最高级市面上比较普遍的是Class10的,40M/s

有更高速度的,不过价格贵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