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真的要火了,资料汇总

楼主(2013-11-22):
上周刚刚看到GD32,说是国产的,于是寻根问底,找到了他们公司是北京兆易创新。他们公司以前是做存储的。好像做的不错,价格是最低的。于是今天给他们公司打了一个,他们公司的工程师服务态度很好,顺便给他们提供了几条建议。他们的价格好像比同类的st芯片便宜了15%
GD32和s_t的芯片是pin-to-pin 也就是原有用s_t芯片的pcb,现在不用改pcb直接使用。这对于向我这样要求成本的产品真实福音啊。
开发库函数基本一致,就连数据手册他们的工程师都说可以参考ST的,
还有是本土的东西,我们要支持国产
他们的产品解决了st iic的bug,也解决了RTC问题
S_T的系统时钟是72M GD32是108MHZ
GD内核是ARM公司推出的二代,S_T还是用的一代
flash最大的达到了3MB这个绝对是很爽了

废话少说先上我收集的资料(为了不占用阿莫大哥宝贵的空间我尽量把资料传到我的网盘里,网盘随时更新收集资料)
http://pan.baidu.com/s/1inN0Z

希望GD32越来越强大,支持本土,相信GD32一定能火
在此希望阿莫大哥能单独给GD32开个板块。
(在此声明这不是打广告哦,只是看到这么好的国产芯片按耐不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心情,如有违反阿莫论坛规定,请通知我删除)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是GD32  CAN应用的一个例程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980&extra=page%3D1 ...

GD32的工程模板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 ... st%3D1%26digest%3D1

楼主:
引用 楼主:
听他们说已经有公司已经批量使用开了

目前GD32 MCU家族共有四大产品系列(GD32F103/GD32F105/GD32F107/GD32F101),106个产品型号,共计五种封装类型,所有产品互相兼容并提供多种共用外设选择,以最小的硬件变化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应用需求。GD32系列ARM Cortex-M3 MCU选型手册(2013年11月版),请参考附件文档。

楼主:
这里汇总了论坛网友讨论贴及用户使用中的一些常见的应用技术问题(FAQ)及解答,希望可以有助于您对GD32的了解和使用。
帮您迅速实现设计,少走弯路。

Q:GD32 MCU主频支持108MHz高性能,在代码移植方面需要注意哪些?
A:GD32采用专利技术提高了相同工作频率下的代码执行速度,带来了高性能的使用体验。
      因此如果代码有用到for循环或while循环语句做精确定时的,定时时间会由于代码执行速度加快而使循环的时间变短。使用Timer定时器则没有影响。

Q:对片上Flash操作时间有何不同?
A: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 及以下的型号 ( x4 / x6  / x8   / xB ),  Page Erase 典型值100ms, 实际测量60ms 左右。
      对应的ST 产品Page Erase 典型值 20~40ms,参见产品datasheet。

Q:BOOT0管脚配置与芯片从用户闪存Flash启动的关系?
A:BOOT0及BOOT1管脚在芯片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复位后从哪个区域开始执行程序。
      典型情况下,BOOT0需外接10K下拉电阻,就可以从Flash启动。如BOOT0悬空,则不能从Flash启动。

Q:USB外设的工作频率有限制吗?
A:有最低工作频率的要求,也就是APB1分频后的时钟必须大于12MHz,比如HCLK为56MHz,APB1的最大分频系数为4,56/4 = 14MHz,可以正常工作。

Q:Timer、ADC模块的触发信号宽度有何要求?
A:由于内部有高速和低速两条外围总线,Timer、ADC模块和其他外设共同使用这两个总线。
     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 及以下的型号,Timer、ADC 等模块识别触发信号的条件是触发信号宽度大于模块所在总线的时钟宽度。

Q:使用查询方式,I2C寻址是否成功如何判断?
A:判断I2C_SR1中的ADDR,使用如下宏定义:
      #define I2C_EVENT_SLAVE_TRANSMITTER_ADDRESS_MATCHED ((uint32_t)0x00060002)
      #define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uint32_t)0x00070002)

Q:ADC对触发源的要求?
A: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 及以下的型号 ( x4 / x6 / x8  / xB ),
      ADC模块要求触发源,其触发信号在上升沿之后保持高电平的时间至少长于t_ADCClk。参见AN003文档 Section 2.1。

Q:ADC_SR中的EOC标志位如何使用?
A: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 及以下的型号 ( x4 / x6  / x8   / xB ),
      在ADC的Regular group或Injected group转换完成时,由硬件自动置1;由软件写入0清除该位。参见AN003文档 Section 3。

Q:ADC采样周期与外部阻抗的关系?
A:二者之间的关系给出公式: R_AIN+R_ADC<T_S/(f_ADC×C_ADC×ln(2^(N+2))) 。参见AN003文档 Section 4。

Q:ADC_CR2中的ADON使用方法
A:当ADON=0时写入1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t_WAIT,才能进行后续操作。
      t_WAIT的计算公式如下:t_WAIT≥14×t_ADCClk。参见AN003文档 Section 2.2。

Q: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 及以下的型号,两个模块复用同一个I/O口输出时,有不同吗?
A: 由于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 及以下的型号 ( x4 / x6  / x8   / xB ),
      I/O口输出分配是按照模块优先级整体分配并占用的。所以对于优先级别高的模块,
       即使有一些功能没有使用并且I/O空闲,但由于已经是整体分配并占用,所以其他模块也不可用。例如:
       (1) TIM2_CH2和USART2_RTS 在USART2 时钟使能后,PA1 只能作为USART2_RTS 使用,如果USART2不使用硬件流控,
             该IO也不能作为TIM_CH2使用。
       (2) USART1_RTS 和CAN1_TX 共用PA12 ,USART 优先级别比CAN bus 高,所以PA12 固定分配给USART1,不能作为CAN1_TX使用。
       但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两个模块都是配置成输出时。如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或两个皆为输入,则无问题。

Q:Timer 定时器的channel 配置成 Input Capture mode 时, GD32F103 读取寄存器TIMx_CCRx 不能清除 CCxIF 标志?
A:目前GD32不使用此方法,该中断标记要使用软件清除。

楼主:
http://bbs.21ic.com/icview-569845-1-1.html

楼主:
<转载>
使用STM32的芯片的朋友,可以很方便的将移植到GD32上面,下面就具体移植过程分享一下:
整个移植过程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硬件方面:
首先要确定先前所使用ST芯片的flash大小和管脚数量,然后替换成GD相同大小Flash和管脚数量的芯片。
简单来说就是STM32F103xxxx替换成GD32F103xxxx。
GD和ST的命名规则相同。
软件方面:
以Keil开发环境为例,打开头文件“stm32f10x.h”
找到定义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替换为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重新编译一下即可。

如果使用的是IAR开发环境,可以参考下面的文档说明中的方法修改。

需要注意的地方:
硬件方面,硬件不需要做任何改动,ST的芯片对32.768K的晶振要求是6pF负载的,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不太好买,GD的芯片则没有这个要求。可以方便采购而且能进一步降低成本。
软件方面,由于GD独有的技术,是芯片执行速度提高,因此如果用软件上的for循环或while循环做精确定时的,定时时间会由于代码执行速度加快而使循环的时间变短。
下载文件在下面的网址里面
http://bbs.21ic.com/icview-563473-1-1.html

楼主:
这里是GD32  CAN应用的一个例程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 ... st%3D1%26digest%3D1

网友A:
是不是avr和lgd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vr和lgd关系?

引用“kation122”的总结
根据现在了解到到的情况,这个颗MCU 不是山寨,是光明正大的产品。下面是个人了解到信息,我估计是比较靠谱的。
1、获得的ARM 正式授权,使用的是R2p1版本的M3内核,俗称第二版 M3内核,ST是R1P1版本的,所以
主频108M 跑得比STM32 快,还解决了STM32 存在一些bug ,比如外部RTC 容易失振 等bug。
2、价格是GD 的重要武器,用过GD25 flash 的朋友都知道,他的价格几乎是世界最便宜的。所以我相信103C8 掉到5元左右的价格,指日可待。
3、出现兼容的MCU ,对我们使用MCU 的厂家应该是有利的,类似ATMEL 的炒作事故就是不容易出现了,当年AT价格翻几倍啊,血淋淋的教训(自己做此事件中损失10W+,发誓再也不用AT 产品)!
3、GD32 是个很好榜样,我十分佩服GD32 这个路子,兼容STM32,
A\有广大大客户基础。
B\有成熟的软件开发环境 和 硬件开发环境 (有现成的软件库、有现成便宜仿真器)
C\有毛利,目前国产MCU 没一家敢做ARM ,都是做些小8位机,兼容2511 的,兼容153之类的,卖个5毛左右,且兼容者众,毛利非常低,
GD32 就是里程碑式的了,卖价5、6元,毛利总得有1元左右吧,有钱赚了,厂家才会投资去做更多的产品、才有更多的资金发展壮大。
我看好GD32 ,希望国产的MCU 能崛起,希望兼容NXP LPC、兼容TI  L4M 的国产MCU 出现。

楼主:
通过HSE(8MHz)得到108MHz SysClk的配置过程: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08(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2* (15+12) = 10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 RCC_CFGR_PLLMULL12);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通过HSI(8MHz)得到108MHzSysClk的配置过程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08(void)
{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I/2* (15+12) = 10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I_Div2  | RCC_CFGR_PLLMULL12);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

如果使用串口
还应该修改 RCC_GetClocksFreq 函数,以获得正确的系统时钟,具体修改方法

RCC_GetClocksFreq的修改:
先修改以下几个值:
#define CFGR_PLL_Mask             ((uint32_t)0xF7C0FFFF)
#define CFGR_PLLMull_Mask         ((uint32_t)0x083C0000)
#define CFGR_ADCPRE_Reset_Mask    ((uint32_t)0xEFFF3FFF)
#define CFGR_ADCPRE_Set_Mask      ((uint32_t)0x1000C000)

static __I uint8_t ADCPrescTable[8] = {2, 4, 6, 8, 2, 12, 6, 16};

修改函数:
void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uint32_t tmp = 0, pllmull = 0, pllsource = 0, presc = 0;

  /* Get SYSCLK source -------------------------------------------------------*/
  tmp = RCC->CFGR & CFGR_SWS_Mask;

  switch (tmp)
  {
    case 0x00:  /* HSI used as system clock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break;
    case 0x04:  /*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break;
    case 0x08:  /* PLL used as system clock */

      /* Get PLL clock source and multiplication factor ----------------------*/
      pllmull = RCC->CFGR & CFGR_PLLMull_Mask;
      pllsource = RCC->CFGR & CFGR_PLLSRC_Mask;

      if(((pllmull)&(0x08000000)) != 0)
          pllmull = (((pllmull)&(0xF7FFFFFF)) >> 18) + 17;
      else
          pllmull = ( pllmull >> 18) +2;

      if (pllsource == 0x00)
      {/* HSI oscillator clock divided by 2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 1) * pllmull;
      }
      else
      {
        /* HSE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if ((RCC->CFGR & CFGR_PLLXTPRE_Mask) != (uint32_t)RESET)
        {/* HSE oscillator clock divided by 2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1) * pllmull;
        }
        else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pllmull;
        }
      }
      break;
    default: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break;
  }

  /* Compute HCLK, PCLK1, PCLK2 and ADCCLK clocks frequencies ----------------*/
  /* Get HCLK prescaler */
  tmp = RCC->CFGR & CFGR_HPRE_Set_Mask;
  tmp = tmp >> 4;
  presc = APBAHBPrescTable[tmp];
  /* HCLK clock frequency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presc;
  /* Get PCLK1 prescaler */
  tmp = RCC->CFGR & CFGR_PPRE1_Set_Mask;
  tmp = tmp >> 8;
  presc = APBAHBPrescTable[tmp];
  /* PCLK1 clock 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presc;
  /* Get PCLK2 prescaler */
  tmp = RCC->CFGR & CFGR_PPRE2_Set_Mask;
  tmp = tmp >> 11;
  presc = APBAHBPrescTable[tmp];
  /* PCLK2 clock 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2_Frequency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presc;
  /* Get ADCCLK prescaler */
  tmp = RCC->CFGR & CFGR_ADCPRE_Set_Mask;
tmp = ((tmp >> 14)&&(0xF))+(tmp >> 26);
  presc = ADCPrescTable[tmp];
  /* ADCCLK clock frequency */
  RCC_Clocks->ADCCLK_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2_Frequency / presc;
}

网友B:
这玩意还真有人用啊?这边只投入了一个人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真有人用啊?这边只投入了一个人研究……

听他们说已经有公司已经批量使用开了

网友:
看了一下,确实不错。

网友:
等待大家的反应好不好

网友C:
   选型手册写的不好。
   没分开,看着难受。
   这跟写程序时不留空行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型手册写的不好。
   没分开,看着难受。
   这跟写程序时不留空行一个道理。 ...

是啊,要不我上午给他们公司打电话提了一堆意见吗,公司刚刚做这方面可以理解,多给他们提意见
我个人比较喜欢支持国货,希望中国能再IC方面强大起来

网友:
   X宝上,价格不比ST的便宜。

网友:
好像没有SDIO?

楼主:
刚刚和他们的供应商联系了他们有个评估板,现在不免费,哎,只能先让大家看看他的性能了
开发板的资源包括:
l  CPU:GD32F103RBT6,LQFP64,FLASH:128K,SRAM:20K
l  1个标准的JTAG/SWD调试下载口
l  1个电源指示灯
l  2个状态指示灯
l  1个红外接收头,配备一款小巧的红外遥控器
l  1个IIC接口的EEPROM芯片,24C02,容量256字节
l  1个SPI FLASH 芯片,GD25Q16,容量为2M字节
l  1个DS18B20/DS1820温度传感器预留接口
l  1个标准的2.4/2.8寸LCD接口,支持触摸屏
l  1个USB 串口,可用于程序下载和代码调试
l  1个USB SLAVE接口,用于USB通信
l  1个Micro SD卡接口
l  1个PS/2接口,可外接鼠标、键盘
l  1组5V电源供应/接入口
l  1组3.3V电源供应/接入口
l  1个启动模式选择配置接口
l  2个2.4G无线通信接口(24L01和JF24C)
l  1个RTC后备电池座
l  1个复位按钮,可用于复位MCU和LCD
l  3个功能按钮,其中WAKE兼具唤醒功能
l  1个电源开关,控制整个板的电源
l  一键下载功能
l  所有IO口全部引出

网友:
國產,差評。
一條理由已經足夠擊退千萬條優點(個人喜好)。

网友C:
    对比了一下,互联系列中,比ST多了一个FSMC接口,不知道能不能与ETH同时使用?没数据手册,没法比较。
    另外,比ST的多了个144引脚的封装。

网友:
官网都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和他们的供应商联系了他们有个评估板,现在不免费,哎,只能先让大家看看他的性能了
开发板的资源包括 ...

看着和原子的mini STM32很相像啊~~~

网友:
不过我就是靠Mini STM32入门的,这样的话,用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比了一下,互联系列中,比ST多了一个FSMC接口,不知道能不能与ETH同时使用?没数据手册,没法比较。

STM32 有144脚封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 有144脚封装哦

刚刚给他们代理打了电话,他们代理说103RE VE还没有量产,只有Cx在量产。还得需要继续期待啊
107还没有量产

网友E:
国产的干嘛也不搞个本土语言的手册,晕

网友F:
连接怎么没了啊

网友G:
能出个407的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接怎么没了啊

哪个链接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出个407的就爽了

是啊,我也在期待呢,他们公司现在刚刚做32bitMCU需要我们的支持才能壮大,然后有精力去研究F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干嘛也不搞个本土语言的手册,晕

好像是电子行业的一个惯例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在期待呢,他们公司现在刚刚做32bitMCU需要我们的支持才能壮大,然后有精力去研究F4 ...

也是,反正我是乐见其成的,无论用不用得着,非常支持他们,如果真是只投入一个人就做了这么多事,真心佩服。至少比那些一大帮人都做不成一件事的靠谱多了

网友H:
我期待的大容量103,107系列还都买不到。
等出货了,用用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是,反正我是乐见其成的,无论用不用得着,非常支持他们,如果真是只投入一个人就做了这么多事,真心佩 ...

这个消息就不知道了,有些人喜欢捕风捉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期待的大容量103,107系列还都买不到。
等出货了,用用再说。

我打算申请几个103RB样片先评估他的性能,北京一家代理真抠门,一个评估板都让花钱买

楼主:
简单的闪烁两个LED的任务 GD32_ucos文件已经在共享网盘中更新

网友I:
FLASH零等待吗?

楼主:
共享资料再次更新中

楼主:
GD官方的GD32F103VC评估板:GD32103C-EVAL

楼主:
MCU市场生变:进为可攻 退因难守(转载)

MCU市场波澜再起。国内闪存供应商兆易创新近日发布基于ARM CortexTM-M3内核GD32F103系列32位通用MCU产品。与此同时,富士通子公司富士通半导体宣布退出MCU业务,作价约1.1亿美元以及6500万美元库存卖给另一闪存芯片供应商Spansion(飞索)。一进一退之间的MCU市场变化都指向两个“超现实”问题:一是闪存厂商进入MCU市场有何优势?二是国内厂商在32位MCU市场到底有多大腾挪空间?

进为可攻
嵌入式闪存已成为MCU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差异化产品,闪存厂商从配角变成主角,将对MCU市场产生影响。

闪存厂商成为这些事件的“胜者”,一则表明嵌入式闪存已成为MCU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差异化产品,闪存厂商从配角变成主角,将对MCU市场产生影响。二则MCU也可成为存储器的控制单元,这对任何存储介质都很重要,后续对存储器控制器市场亦难以排除“蝴蝶效应”。

研究机构IHS iSuppli表示,中国MCU市场预期在2015年将达47亿美元。尽管8位MCU依然占据市场最大份额,但32位MCU也增长迅速,2011年~2016年年复合增长率将为9.4%。MCU供应商是百花齐放,欧、美、日系厂商表现出众,占据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市场,主流厂商涵盖瑞萨、飞思卡尔、德州仪器(TI)、ST、NXP、ADI等;而中国台湾厂商如合泰、义隆、新唐、联咏等也在厚积薄发,从消费电子开始向高附加值领域攻城拔寨;中国国内厂商在消费类和家电等低附加值领域也有所作为,此次兆易创新杀入,能否再添“重彩”?

我们看到,兆易创新携GD32F103系列进军MCU市场,做了周全准备:主频为108MHz的GD32F103产品线提供从16KB到128KB的Flash容量,并有多种封装选择,系列产品在软件和引脚封装方面全兼容。它集成丰富的外设,拥有USB2.0全速、CAN、LIN、LCD等通用接口并可连接NOR-Flash,SRAM等外部存储器,还配备有2个采样率为1MSPS多达16通道的12位高速ADC、3个USART、2个SPI等。可提供三种省电模式,同主频下的工作电流比市场同类产品降低20%~30%。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拥有高速的CPU内核和GigaDevice gFlash专利技术,实现了内核对Flash访问的零等待。据测试,其代码执行效率比市场同类产品提高30%~40%。

“GD32系列MCU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基于先进存储技术的平台优势,主要面向工业和消费类嵌入式应用。”GigaDevice MCU事业部总经理邓禹表示,“未来还将推出容量更大、集成更多全新外设的系列产品,进一步拓展GD32的应用领域和优势。”

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唐晓泉表示,这一系列芯片在封装上和ST的主流芯片STM32F10X兼容,速度是STM32F10X的1.5倍,从技术上来说应该和ST、NXP等厂商的MCU产品差别不大。由于ARM本身开发工具是通用的,不存在开发工具问题。“如果GD32F103的质量没有问题,价格又比ST产品低,加上一个合适的商业模式,GD32F103将成为中国国内MCU的一个突破点。”唐晓泉表示。

在通用MCU市场,国外厂商已经耕耘许多年,它们把持平台、工具和有影响力的应用领域,兆易创新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系统分会副秘书长何小庆指出,兆易创新需要让用户了解自己、让自己学习这个市场、最终让市场接受自己的时间。

退因难守
富士通半导体错过了ARM M系列发展的最佳时机,随着MCU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此次“罢手”情非得已。

而此次飞索收购富士通半导体MCU业务,让人难免唏嘘。富士通半导体旗下MCU产品线众多,主要定位于汽车和工业应用,也有一批忠实的用户。唐晓泉分析其剥离MCU业务时指出,这十多年它和其他MCU厂家一样,先是用自己的32位核,后来自己的32位核与ARM7的核同时存在,后来在以ST为代表的采用ARM M3的MCU起来之后也推出了基于ARM M3的产品,并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技术特点,但它错过了ARM M系列发展的最佳时机,市场早已被ST和NXP等占领。由于其在富士通体系中的份额不大,贡献率不高,随着MCU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富士通认为已难以继续独自维持需求剧烈变动且设备投资成本昂贵的MCU业务,此次“罢手”情非得已。

飞索为富士通与美国AMD公司于2003年合资设立的半导体公司,之后虽于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但最近几年发展重上正轨,在NOR型闪存市场中居领先地位,已于2010年5月脱离破产保护。飞索宣称,闪存已成为MCU重要的差异化产品,可满足客户对速度更快、更智能设备的需求,飞索自身的闪存技术加上收购的MCU产品,可以促进高效能片上系统解决方案的问世,满足汽车、工业和消费应用需求。此外,飞索正计划强化汽车电子市场业务,去年就开发出针对车载设备的语音识别专用处理器,此次藉由收购富士通半导体MCU业务可更加强化产品阵容。

而这只是变局的开端。富士通半导体主要以SystemLSI及MCU为两大支柱,富士通已于2月宣布计划和松下合资设立一家专门负责SystemLSI设计/研发的新公司,故富士通出售MCU业务给飞索之后,也等同于富士通已完全退出半导体市场。

市场生变
闪存厂商已经切入MCU市场,DSP、FPGA厂商等会不会也借ARM核来分一杯羹,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与富士通半导体走相似路线的厂家还有美国的ATMEL等,而日系MCU厂商瑞萨、东芝等虽然表现出色,但由于其“封闭式”运作体系,其前程直接命系日本消费电子厂商、汽车厂商的表现。另据消息,原本瑞萨、富士通以及松下三大企业计划合并半导体芯片业务,以巩固日系供应商在MCU市场的霸主地位,但现在富士通半导体将MCU业务剥离给飞索,未来走势如何值得关注。

而这只是MCU市场变化的发端。虽然目前ARM核在32位MCU市场形成席卷之势,但MCU市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ARM内核的生态系统优势不像在应用处理器市场那么明显,相对弱势的厂商也可利用ARM的生态系统去冲击原来的主导厂商,比如我国的MCU厂商都借此在市场打开“缺口”。一方面,两大MCU厂商瑞萨和Microchip都没有使用ARM内核,能否争取这两家大厂的支持,是ARM架构MCU能否形成对MCU市场统治的关键。另一方面,飞思卡尔、TI、意法半导体、英飞凌这几家大厂都在力推ARM内核MCU,它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内核,能否做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来取代原有架构的产品,是ARM能否在这个市场获得优势的关键。“32位MCU市场正在快速发展,分析机构预测2017年销售将超过100亿美元,这个市场不同于PC和手机,市场份额分散,因此很有想像空间。”何小庆分析说。

虽然采用ARM架构开发32位MCU产品已经成为趋势,但是未来多元化MCU架构仍将是市场发展的主流。比如ARM核的同构集成,或者MCU+DSP、MCU+FPGA的异构集成等。闪存厂商已经切入MCU市场了,DSP、FPGA厂商等会不会也借ARM核来分一杯羹,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专家观点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系统分会副秘书长何小庆
应以服务促发展
兆易创新此款芯片是基于ARM M3的通用32位MCU,以目前的配置看是面向工业和消费类中低端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应以服务促发展、以品质为保证、以特色抓机会。在开发工具和软件上要支持飞思卡尔、ST等国外厂商ARM MCU使用的工具链和OS(比如IAR、KEIL 和uc/OS和FreeRTOS),要开发出针对行业应用有特色的解决方案。从长期发展来看,兆易创新还应与高校合作,联合实验室和大学竞赛,共同培养基础人才和发掘创新型嵌入式设计方案。
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唐晓泉
单靠自已的指令系统很难生存
每当一个产业的市场成熟时,就会出现产业的分工,主要依靠自己的模式肯定要出问题。在MCU市场拥有高利润时,拥有优秀的指令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但随着MCU利润的降低,要养一个研发指令的团队是非常困难的。现在MCU厂家的模式已变,基本以ARM核为主。如果单靠自己的指令系统是很难生存的,所以谁收购关系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惜的是他们现在的开发板也不免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个链接找不到?

废话少说先上我收集的资料(为了不占用阿莫大哥宝贵的空间我尽量把资料传到我的网盘里,网盘随时更新收集资料)
http://pan.baidu.com/s/1inN0Z

网友:
有几片48脚的样片,103的,不过一直木有时间测试啊

网友:
只是不知道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K:
感觉有打广告的嫌疑

网友:
好东东要关注一下!

网友:
Flash 4MB什么个意思啊?

网友L:
这个是和stm32F10x 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废话少说先上我收集的资料(为了不占用阿莫大哥宝贵的空间我尽量把资料传到我的网盘里,网盘随时更新收集 ...

网址打不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有打广告的嫌疑

正在申请样品,评估一下,看着很像广告,其实不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和stm32F10x 兼容的?

今天上午给他们技术打电话,他们说是pin-to-pin的

网友:
是中外合资企业,不知道产品稳定性如何?

网友M:
Keil C 怎麼仿真?是否支持 J-link?

网友N:
这个做的很多了  楼主不就是他们公司的吗 怎么还不敢承认啊   我们同事他们公司也做的pin对pin的 价格便宜

网友O:
具体是怎样解决了 RTC 和 I2C 的Bug的?

这两个方面可以仔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M:
Keil C 怎麼仿真?是否支持 J-link?

使用MDK开发,仿真用ULINK2.J-LINK、swd仿真。因为他是ARM公司正规授权的,所以内核的东西都兼容啊。这个我昨天和他们工程师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具体是怎样解决了 RTC 和 I2C 的Bug的?

这两个方面可以仔细说说

这个方面还要给他们技术打电话去确认哦,他们那里有个王工能解释这个问题。电话在他们官网有010-xxx-1793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般对大客户比较有优势

我看重这个芯片的理由是
1.性能和st要高些。稳定性还需要亲自去评估,现在申请了样片,还没收到
2.国产
3.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做的很多了  楼主不就是他们公司的吗 怎么还不敢承认啊   我们同事他们公司也做的pin对pin的 价格便宜 ...

哈哈,在这里在此澄清一下。我和他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技术哦

网友Q:
正采购样片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FLASH零等待吗?

是的 flash 108M零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Q:
正采购样片测试

他们北京有个代理,可以提供免费的样片。昨天我申请了5pcs

网友:
I2S 是否是全双工,因为STM32f103确定只有半双工模式,stm32f407才能全双功运行.

网友:
国产的加密性能绝对垃圾到暴!

网友:
前段时间收到GD32样片,的确态度很好,还给顺丰包邮了,我带上邮费都没用到。电话联系时候,人员讲解很细致。不过板子没做好,还没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STM32的芯片的朋友,可以很方便的将移植到GD32上面,下面就具体移植过程分享一下:
整个移植过程可以 ...

6月份 第一版样片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测试了, 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直到现在,  第四批样片出来,终于可以使用了,而且已经用在量产的产品上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址打不开吗?

你自己点下不就知道了吗
难道能打开我还在这无理取闹?
“啊哦,你来晚了,分享的文件已经被取消了,下次要早点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点下不就知道了吗
难道能打开我还在这无理取闹?
“啊哦,你来晚了,分享的文件已经被取消了,下次 ...

我刚刚试了可以打开哦,我还专门从虚拟机上打开的网页,如果你没能下载,留一下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淘宝看过,价格没任何优势,比ST的还贵,还想量产的时候用的,目前用103C8 是8.4元,你说GD的价格

网友:
我只能说 顶一个!!

网友M:
stm32 硬超也可以上 108mhz,价格也便宜很多.
不知道晶片是否只是改封装重新上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stm32 硬超也可以上 108mhz,价格也便宜很多.
不知道晶片是否只是改封装重新上价的? ...

108M flash 还能零等待,和超频到108M就不一样了吧?

网友: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观望中

网友:
感觉不成熟

网友R:
引用 楼主:
刚刚给他们代理打了电话,他们代理说103RE VE还没有量产,只有Cx在量产。还得需要继续期待啊
107还没有量 ...

算是造谣吗?我很久以前就用上了ST32F103VE.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感觉有打广告的嫌疑

说实话绝对是广告。我只是不喜欢名字而已,.

网友S:
楼主是来打广告的吧,软广告,去过他们公司,有个销售姓王的北京小哥,态度不好,爱搭理不搭理的样。
一看就是北京小孩脾气,不过他们的金总人挺好,希望有合作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R:
算是造谣吗?我很久以前就用上了ST32F103VE.

哈哈,是GD32F103VE   STM32F103VE我2010年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是来打广告的吧,软广告,去过他们公司,有个销售姓王的北京小哥,态度不好,爱搭理不搭理的样。
一看 ...

他们有个姓金的业务员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说实话绝对是广告。我只是不喜欢名字而已,.

就是希望中国的芯片能成为主流,我也是做技术的,还在等待他们的样片进行评估哦。昨天我刚刚买了一个NXP的开发板,在等待至于先玩玩NXP的哈哈

网友:
我来看楼主软广告的。。

网友T:
zhcj66的各种回复看着都像是软广告的说。。。。。。。。。。。。

网友:
国不国产的无所谓,关键是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T:
zhcj66的各种回复看着都像是软广告的说。。。。。。。。。。。。

我觉得好像自己也在GD32打广告,支持一下国产本土产品。其实我更想看到的是中国有在ADC这方面很强的芯片

网友:
价格便宜,量又足,且看他一年之后

网友:
等待稳定的产品

网友:
关键看性价比,不看国籍.

网友:
买的ST的晶元然后自己装壳子?

网友:
出英文是惯例,但是作为中国企业,出中文也是必须要的吧。要知道,做这行很多都是英语很差的...

网友:
官方网站好像没什么资料

网友:
国产能弄出来确实是进步,不过怎么老是山寨别人的东西啊。

网友(2013-12-24):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好像自己也在GD32打广告,支持一下国产本土产品。其实我更想看到的是中国有在ADC这方面很强的芯片 ...

楼主是否使用过GD的flash模拟EEPROM。
我用原来ST的工程移植过来会死机。技术支持说擦除时间比ST的长。
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支持国产,但价格没什么优势。

网友(2014-03-09):
周立功现在已经代理了,可以去它官网上看看

网友:
已经申请了样片,。但是说没货。有货寄给我。

网友:
资料很全啊....

网友:
不错呀,先mark一下

网友U:
好用的很 全面转GD32,STM32成了备胎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用的很 全面转GD32,STM32成了备胎

现在感觉GD32的型号还有待遇增加

网友:
有一个号东西,收藏啦

网友:
题目很诱人,呵呵

网友(2015-12-18):
能再共享下资料吗?准备上GD了。

网友:
对于一个连资料都不敢公开的芯片 火从何来
芯片做出来是自己留着 自己不需要跟自己签协议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kation122”的总结
根据现在了解到到的情况,这个颗MCU 不是山寨,是光明正大的产品。下面是个人了 ...

有几点感觉和我理解的不一样。
1.ARM是内核授权,一个MCU不光包括内核,还有外设,难道这些外设也是ARM提供的。难道ST的外设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难道ST将ARM授权的外设提前运用到了8S系列产品上。
2.型号和ST如此相同。任何一个开发型公司都不会这样干。

GD32就是购买了ST的晶原 封装的 。仅此而已。

至于一些BUG的修复。ST的最新产品是同步修复的。

网友:
STM32也有靠不住的时候,一个摇摇车就导致涨价,看来GD32真会火的。

网友W:
周立功刚来推过这个,据说现在无人机和扫描枪有在批量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有几点感觉和我理解的不一样。
1.ARM是内核授权,一个MCU不光包括内核,还有外设,难道这些外设也是ARM ...

这个不太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W:
周立功刚来推过这个,据说现在无人机和扫描枪有在批量应用

现在两轮车在大量用GD32F130C6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有几点感觉和我理解的不一样。
1.ARM是内核授权,一个MCU不光包括内核,还有外设,难道这些外设也是ARM ...

我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太可能

在哪里能买到?GD32F107vct6多少钱?

网友:
看那官网,某大人物指导参观,跟ZF的一样,能做出如此的MCU,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X:
在哪里能买到?GD32F107vct6多少钱?

已经恢复你了,我也是用户,不是业务,也不是他们的技术

网友Y:
个人感觉还是ST的芯片靠谱一点。当然也希望国内的芯片越来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个人感觉还是ST的芯片靠谱一点。当然也希望国内的芯片越来越好。

同样感觉,我也希望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国产好芯片

网友Z(2016-04-13):
真是良心楼主,赞一个。

网友:
国货当自强, 之前1块钱刷卡机不都是GD32麽.

其实做什么大家都会吐槽,

但是不做,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会向我们吐槽!

网友:
不说别的

个人还是比较支持,国产终归会崛起。

网友:
好多人都没仔细想过.咱们中华民族做事能有底线吗
今天能山寨别人的封装,明天就能放出破解,迫使你买新的东西淘汰老的
难道这种事情没听说过吗
到时候辛辛苦苦做的产品就完了

网友:
好多资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真是良心楼主,赞一个。

搬运工一枚

网友Z:
不过你发的那个百度云盘文件包好像失效额,能否再建一个文件包。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丰富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过你发的那个百度云盘文件包好像失效额,能否再建一个文件包。

更新链接
[url=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kHMPFf

提密码:qhqn

网友AA: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 ... B%E4%B8%B2%E5%8F%A3

据说串口有bug啊 ,不知道用过的人有什么看法?

网友:
其他还好说,GD32的ADC与stm32103的比起来差很远,高速转换的时候输入阻抗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0196&highlight=gd32%2B%E4%B8%B2%E5%8F%A3

据说串 ...

暂时我的产品还没有用到ADC,没有严格测试串口

网友(2020-04-20):
谁知道GD32F103 IO输出电流的能力,单个脚和总共能输出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