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pad++左键选中多行时滚动滚轮不该弹窗口

楼主(2013-11-22):
用npp整理代码的时候需要选中其中几百行,然后就习惯性的左键选整行然后加滚轮了,结果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出了这玩意:
如图所示,左键+滚轮就会弹出小窗口,用鼠标点很多很多次才会消失,这是个什么功能啊?大家知道怎样去除吗?严重影响工作效率的说

网友:
表示没用过

网友A:
你按到ctrl+tab组合键了,这是切换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到ctrl+tab组合键了,这是切换文件。

我确定没按到tab键

楼主:
我发现为什么了!原来是跟MouseInc冲突了,退出MouseInc就没这个问题了……
可是习惯了MouseInc的滚轮穿透功能,舍不得啊,唉改天试试修改下MouseInc

网友(2013-12-28):
1、先点要选择内容的起始位置,放置光标;
2、移动视图到要选择内容的终止位置(可以使用滚轮);
3、按住Shift键,点击该终止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