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配置

楼主(2013-11-22):
      我的系统时钟是50Mhz,我想得到一个40Mhz的信号频率,请问应该怎么分频呢?
    另外,我板子上的晶振是50M的,这就决定了我的外部时钟频率为50M是吧?那我的内部时钟怎么确定大小呢?

网友:
50MHz÷5×4 = 40MHz

楼主:
用pll 我是先将频率倍频到200M,再用类似DDS的分频方法将频率分到40M,但得到的频率波形不好,占空比不是50%,而且不是标准的矩形波,有点像三角波了,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在PLL输出直接填40M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PLL输出直接填40M不行吗

怎么用PLL直接填40M,求大神指教

网友B:
quartus的话在tool->MegaWizard->create->IO->ALTP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quartus的话在tool->MegaWizard->create->IO->ALTPLL

        我知道自己是个菜鸟,但这种基本操作还是会的,
        我的外部晶振是50M的,在PLL里面设置clk0的时候是不是它已经固定为50M不能再改动了,这样的话怎么可以用PLL直接输出40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