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大家是用什么开发板入门STM32的?

楼主(2013-11-22):
我很想知道各位是用什么开发板完成STM32的入门学习的,现在手头用的是什么板子?

如果可以,能否为我推荐一款?

我希望它是入门学习容易,学习资料丰富,接口列程多,有屏……
(请原谅,其实我就是不知道找什么板子学习好,请推荐!)

如果哪位的推荐能得到大家或者较多人的认可,小弟奉上特准备的100莫元做为感谢!

楼主(2017-01-17):
突然发现我还有一个悬赏没完成,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是最佳答案,其实只是因为我后来买的就是百为的板子,百为现在已经不做开发板了,其实我想说它也不是最好的:)

网友(2013-11-22):
百为的完整版不错,坛里资源很多

网友A:
STM32已经 出来几年了  相关的板子 有 神州系列的  野火 的    原子的  战舰的 奋斗的  等等 其实不管那一块板子 最重要的 楼主要把一块板子 彻底搞懂  就差不多了  再好的板子  不学  一点用也没有     ------不管那一块板子 网络才是最大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已经 出来几年了  相关的板子 有 神州系列的  野火 的    原子的  战舰的 奋斗的  等等 其实不管那一 ...

就是选择太多,所以也是迷花了眼,我是要寻找一个适合的板子来学习,适合初学者的,我学习过51系列的单片机,但软件能力较低,需要学习资料容易入门的  (现在只是业余爱好)

网友B:
本来也想买开发板的,看手册看啊看的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想买开发板的,看手册看啊看的就会了

光看不练就能学会,我还没那种水平水平哦。

网友:
STM32F429  Discovery感觉不错。
打算用来学STM32,上个月订的,坑爹的都快一个月了还没消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看不练就能学会,我还没那种水平水平哦。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看手册一段时间,后来直接上项目了,边做边学,也习惯直接操作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看手册一段时间,后来直接上项目了,边做边学,也习惯直接操作寄存器 ...

我现在是业余的学习,没有项目的条件来练习哦!

网友C:
我倾向于不用开发板,因为开发板外设太多了,搞得IO口多个复用,很容易让新手混乱。
建议买核心板,另外购买配件,自己动手接线,虽然上手麻烦了点,但亲手做的易于理解,提高得比较快。

网友:
我推荐野火

网友:
有你上面所有要的接口

网友:
一直用的正点原子的,其他的不太清楚,正点原子的板子入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个人感觉野火还是不错的~无论是硬件资源还是资料都挺不错的~

网友:
用的是安富莱的开发板,表示很不错

网友:
我用的正点原子,资料多

网友:
自己做1个,做着做着,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倾向于不用开发板,因为开发板外设太多了,搞得IO口多个复用,很容易让新手混乱。
建议买核心板,另外购 ...

说出了实话

网友:
原点战舰V2,野火的Boot脚没有引出···

网友:
可以用个核心板,自己接配件,然后下野火的教程,野火的教程真心不错,你看了不会后悔的,我现在就在这么学习的,现在已经写了串口输出 在学习 PWM 输入输出,就是经常遇到一些问题,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呀

网友:
要是资料得话  野火 原子  奋斗  神州的都有

网友:
我是买不出名,但是资源多,性价比的那种!
然后看别人的教程,再在自己板子上实现!感觉这样学比较好吧。。。

网友:
推荐自己做一个,不求复杂,有个串口,几个灯,几个按键就可以了,先摸索,多看st的例子,
测试时看看例子下面的readme,然后总结stm32例子的共同特点,自己写上一个测试,对自己以后
写代码和检测代码有很好的思路。

网友:
如果手头不紧、英文阅读说得过去的话,建议先拿官方discovery上,明白st官方推荐你如何使用stm32之后,在随便找个功能够出量大的就行。我觉的英文看不下去的才有必要看网上的教程。

网友:
其实有块“掌心”的,没有怎么用。主要看参考手册直接上

网友:
神舟的吧,感觉神州的不错!

网友:
我用野火。

网友:
必须是原子STM32战舰版,例程做得非常漂亮,丰富,而又方便移植

网友:
我用的是原子的mini版 库函数 很顺手
准备再买个百为的玩玩

网友:
我用的正点原子的WARsHIP战舰,买了几天就入门了。
真诚地建议楼主,其实不用犹豫来犹豫去的,犹豫徘徊只会浪费时间,板子只是个平台,省去自己做版的时间而已。
选一款自己看得上的开工吧,因为网上找的到的不管哪家的开发板资料,从学习的角度来说都是可以通用的,甚至你可以买这家的板子,而参考另一家的资料学习。

网友:
2008年的那个春天,万利¥199,谁用谁知道

网友:
星河战舰的最小核心板,,,其实既然已经到了用stm32的水平了,,,买块核心板就已经够了,,,开发板上那些附带的外设已经形同虚设,,,买开发板只是浪费钱,还不如买个核心板。。。

网友D:
核心板.

接着LS的说法, 都到这个阶段了, 其实自己画板自己焊也要不了多久, 直接用串口就能下程序, 也不比老姚的STC51复杂多少. 画板半天, 做板2~3天, 焊板个把小时. 打样剩下的板子/芯片还能送/卖给别人.
BOM就几个104电容, 1个106电容, 1片1117-3.3, 一个8M的Crystal(4M~16M, 官方似乎是这么说的, 具体不记得了), 当然要有2个22p(8M Crystal情况下)的电容, STM32.
或者直接在taobao上买芯片和空板自己焊, 64引脚的全部成本不到30块钱. 如果不会焊接, youtube上有不少视频, 这东西我感觉只要你敢下手(当然之前要做足功课)基本不会失手.

我觉得, 很多卖给学生的STM32开发板都是很畸形的产物:
要是说硬件的话, 如果是51入门, 是需要开发板. 然后自己试着搭电路写指令处理中断写寄存器什么的, 等到玩熟了, 自然也就不需要开发板了.
要是说配套资料的话, 不用库: 参考官方给的Programming Manual(比如stm32f103系列的文档编号是PM0008, ST官网上有)+参考ST的库+参考MDK/IAR的例程; 用库:用ST自带的库+参考ST的例程. 不管怎么说都很简单.
很多开发板自带的资料其实也是在用他们, 所以他们只是在解释已经不需要解释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集成那么多乱七八糟又没用的东西? 一是为了吸引学生(甚至连很多51的板都带彩屏), 二是为了更好地赚钱*(比如随便一个山寨2.8寸LCD ILI9320主控都要卖80甚至100块). 而且很多I/O口他们都用了, 到时想外接别的东西反而是一大麻烦.

所以说, 如果还不能做到随便那款芯片几天之内查datasheet和manual搭出板子该干嘛干嘛, 那就把学校发的书多看下, 先去玩简单点的51什么的; 如果是语言不过关, 那就买本新东方的四六级红皮书去背. 何必用这些二手资料呢?

总之我建议(从上到下):
自己做板
买空板自己焊
买核心板
买比较实用的开发板

不管怎么选择, 最重要的还是在弄懂之前不要让他垫床板吃灰就好.

*个人意见, 不想触动一些人的饭碗, 勿喷.

网友:
亮点嵌入式STM32开发板,长于UCOS和UCGUI,售后技术交流群很给力!

网友:
我用的 战舰, 入门的时时候也纠结过用什么板子,当现在为止我只用过战舰的,感觉还行吧,能满足我的需要,其实真像10楼说的那样,那个弄个核心板,带串口带JTAG就差不多了。
我学习STM32是公司准备做个项目,要用芯片,就是EEPROM  Flash  和几个串口,其他芯片都需要自己设计,基本上就是用杜邦飞线,连接的,基本功能调试通后再开始画的线路板。  当时选战舰,主要是看到了坛子里,有它的视频资料,后来一查说是所有程序都开源,就选了。另外就是公司报销,选资源多点的(贵的),可能以后还可以再学习一下。

其他开发板我不知道,不过这款开发板,有一个好处就是给的代码通过函数虚拟了类似51的IO口,使用起来很方便,另外就是很多资源都是现成的代码。只要稍加修改就能用,加快了开发速度。 我是10月初开始学习的,现在项目已经开始做样品了。

网友:
我买的最小系统版  其他元件自己扩展的

网友:
搞网络吧,推荐科星F107开发板

网友:
神州的板子,是我见过开发板中代码质量最差的,仅个人观点。

网友:
难道就我用了 DX32

网友:
看了以上评论,大家都说自己的板子不错。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只要安静下来,用心去学习一下,会了就行了。 没有好坏之分。

别想太多,先学, 一天一个例程。。。  很快 内部资源全熟悉了,下面就是做工程 锻炼了。

一遍看不懂,看 2  3   4.。。。 一直看!   做过的例程  全部保存起来, 这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哈啊,我就是这么过来了。。。

祝楼主 好运!

网友:
当时搞项目,买了好几块,现在都吃灰了,建议核心板

网友:
以前看朋友用的神州IV,
说板子设计的还行,
就是里面的例程太烂,
也就是参考参考,
学习过程中都是自己写的代码。

网友:
我就用的核心板

网友:
没买…直接做四轴的飞控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上面有较多的朋友推荐用核心板,但我是倾向于拥有较多的板载接口的,而且希望有屏,自己搭扩展接口的话,我感觉学习时候还是有些不方便的,

网友:
两周前,我和你一样纠结。后来,我随便选了个野火,服务还可以。书和配套的pdf要一起看。

网友:
感觉野火和原子的都不错,我是用的原子MINI板入门

网友:
很早以前就用奋斗的MINI版,当时也出来完整板,但个人学习还是用MINI就可以了。

管脚全引出。简单学会操控就可以了。学会了启动模式,对一些基本的库函数有所了解后,STM32就是一个能力强点的单片机。

后继再是一些UCOS和GUI的控作,也只要有基本的彩屏和触摸就可以实现了。
学习的过程也就分这两个过程。

要达到实用还是要在具体的项目或是自已花点钱(出点血)才有动力进一步深入。

网友:
首推的必须是火哥的野火STM32的板子啊。 不过话说正点原子和奋斗的也不错,都适合入门。个人强烈推荐野火的板子

网友:
推荐正点原子的,资料多。我正在画PCB,可以讨论,共同学习。

网友:
推荐百为STM3210E-EVAL,视频讲得不错,还比其他几家多I2S,NOR,NAND。主要是直接用官方例程太爽了

网友:
我也同问, 现在我用的是红牛, 但感觉资源一般, 不够多.

网友:
感觉最小板不错,要引脚都引出来,有jtag口,自己引串口,就三根线的,先玩起来,比如串口通信,iic什么的,自己买个九轴模块,屏幕开始没必要,后面有需要时再学,屏幕应该有许多不一样的吧

网友:
随便一个都行,这个不需纠结,个人推荐野火的

网友:
我当初花20元买了一块红牛开发板的PCB,红色的,再买STM32F103ZET6芯片,AMS1117,MAX3232,焊上0805封装的LED,再弄个数码管,就入门了
我觉得有个叫“电子白菜”高人写的程序很好

我对野火不太了解

网友:
半年。资料看野火的

网友:
买开发板是为了学软件,做开发板是学硬件,怎么选开发板看楼主侧重软件还是硬件?
如果没有目标只是学学软件,那就买资料多的。
其实最权威的示例是ST公司的示例,简单、明了、权威,当然有许多开发板还带了许多扩充的示例,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
野火吧,虽然有点贵,不过对土豪楼主没什么的,哈哈

网友:
个人感觉,这么多开发板商家,找套差不多的,学会就行了.如果真想看品牌好不好的话,你看下资料是否足够,是否齐全,论坛,售后是否都给力,如果可以,那就果断入手,个人感觉国内出名的那几家其实模式都差不多,随便买个,努力学就行了.

网友:
科星F107的 ,有开发板和核心板,学网络的最佳选择

网友:
这块儿资料还是挺多的,我是先找程序,仿真,自己做板子,跟着项目,很快就上手了的

网友:
我接触stm32也已经半年了,不管怎么说,也对其编程的过程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我入门时是用的一款叫做神舟5号的开发板,当时对照着用户手册看的,觉得还不错,后来我又买了一款叫做奋斗V5的开发板,这款板子对于UCOS2以及UCGUI的学习非常有利。

网友:
我用正点原子战舰的板子,刚入门还是要资料多,例程多点比较好,而且人家还有自己的网站,随时为你解决问题,我用的挺好的!

网友:
建议野火的吧,价钱合理,功能也齐全,而且也出书了《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
陵城都有了,主芯片是大容量的,一些接口都有了

主要是不要浮躁,一定要好好学明白

网友:
火牛板子,挺好用的,应该属于比较早期的版本

网友:
推荐正点原子的。。。。。。

网友:
个人很早以前做毕设的时候买了火牛的板子,但是后来一直看的是野火的教程,还有原子的教程慢慢学的。最重要的是工作中也用STM32,用的是自己画的板子,每天用每天写也就越来越熟练了,关键还在于自己动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板.

接着LS的说法, 都到这个阶段了, 其实自己画板自己焊也要不了多久, 直接用串口就能下程序, 也不比 ...

我的单片机开发板就接了彩屏。至今还没用过。。。

网友:
当初是自己画板子,RBT6的,资料网上有很多的,stm32没什么好学的,用库函数基本就简化了开发周期,个人认为学习电子在于学习相关硬件以及各类通信协议,这才是工作中的核心,很多项目是要根据功能和成本选择不同的处理器的,瑞萨的片子用的非常多。

网友:
199 万利开发板 ---当年神器

网友:
我用的野火的,正在学。

网友:
楼主,建议你买块核心板或者自己画PCB,功能太丰富反而导致初学时三分钟热情

网友:
我学了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感觉用正点原子的即可轻松掌握,资料丰富,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自己做的板,用什么外设自己加,代码资料都从网上下

网友:
stm32入门还是很简单的,我用的是英贝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想买开发板的,看手册看啊看的就会了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我用得ARC的,希望你对你有用。

网友:
  199  吃灰中

网友:
我只推荐正点原子,我一直没有买他的开发板,但是我一直是跟着他的资料学的,由浅及深,有原理分析,有硬件,有软件。大部分都很透彻。  到后面可以看看 大虾STM32的资料,DX32开发板资料,有一些工程中用得到的实例,很不错。开发板直接买原子哥的战舰吧。

网友:
奋斗 mini 板

网友:
只用核心板

网友:
ARC的板子,还行吧。关键是后期,自己要坚持。

网友:
自己画的一个

网友:
刚玩单片机(第一款)可能需要资源多的熟悉一下,如果玩的比较熟了,再玩其他单片机话核心板最实用

网友: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买过一块板子,为啥,穷呗,没钱!
当然我仅仅做软件,所以就到网上找各种模拟器什么的。免费,又可以学到东西!

记得以前有一个arm7的 windows模拟器,强啊,有176*220的lcd,有按键,然后有串口!
起码可以移植os,或者自己做程序架构,可以移植ui或者自己做ui,可以现实通讯架构!可以做按键架构!
感觉这3样学习完后,功力突飞猛进!

关键是,不花一份钱啊!哈哈!

网友:
我用的是正点原子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单片机或是高级点的RAM,思维都一样,只要会51,那么ARM很容易就能学会。

网友(2013-12-31):
神舟的吧、、收个二手的正好用

网友:
当初是有新项目,搜索对比发现芯片不错,在官网下载评估板原理图,改改就用上了……MCU而已没必要这么折腾的……而且一般买“开发板”都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网友:
没用开发板,直接看官方例程。但现在有一块战舰

网友:
野火 资源适中  不会给初学者太大心理压力  野火和阿莫也有合作  程序都开源   客服还可以  我最近刚买一块  搞活动所有套餐降50元

网友:
战舰的,挺好用的

网友:
亮点STM32开发板吧,RA8875驱动液晶屏的,主要是交流平台售后服务给力,有很多的UCOS和UCGUI代码和教程
配套的书是《基于STM32的嵌入式系统原理与设计》

网友:
我从网上买了个STM32的最小系统,除了一块触摸屏没啥外设,先学习一下,需要外设的时候自己再接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应该是核心板+洞洞板!如果你只是想折腾折腾软件玩,那就别把时间浪费在电路上 ,买现成的开发板好了

网友:
比较知名的有神舟开发板系列,还有就是多动手,多用Keil软件仿真。
对外设库多通读几遍,你懂得。

网友:
照着官方的,或者现有的,画一块。
调试调试发现都会了。

网友:
          自己画的最小板

网友:
现在好多啊,我学的时候用的是野火的,感觉不错!

网友:
我推荐野火开发板,资料全。

网友(2017-01-17):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哦哦

网友:
学习啥,最小系统就行,其次就是项目锻炼了。否则没动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