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开关电源要用到示波器的话,是不是要配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3-11-22):
想在修开关电源时,能用示波器的测量一些波形。看到网上很多炸机的教训,是不是应该要买个隔离变压器啊?如果是接在示波器前面的话,100W的隔离变压器够了吧!

网友:
最好装个隔离变压器,因为示波器探头的测量地与220V的地是相通的。如果你要测量220V那部分,就要用隔离变压器,要不就把220V的地断开,但个人不推荐这样好,有风险。

网友A:
光带一个示波器够了,数字的也就30W,最好买个大点的,连烙铁一起隔离了,元件也安全

网友:
开关电源的220V进线和电网用隔离变压器隔开。这样即使手碰到了开关电源的火线也不会触电。示波器也没事。

网友B:
有为青年建议使用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为青年建议使用高压差分探头

隔离探头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探头才对吧

高压差分探头+1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带一个示波器够了,数字的也就30W,最好买个大点的,连烙铁一起隔离了,元件也安全 ...

还是加在被测的开关电源前比较好。又保护设备,又保护操作人员安全。
加在示波器前等效于示波器使用两芯插头(去除地线)。因为示波器内部开关电源本来就有高频变压器隔离。不加隔离变压器会损坏设备的原因是示波器探头的GND和电源线的接地线是相通的,就算在示波器前加了隔离变压器,接地线还是连着的话还是会烧。
另外,焊台不能隔离,因为焊台必须接地良好,否则就等着静电敏感的元件损坏吧。

网友:
隔离开关电源,示波器不隔离。

ps:隔离示波器不隔离开关电源测试者有生命危险。

网友:
要么买高压差分探头,台湾的大概3k多
要买给开关电源加隔离变
示波器尽量不要用,手不小心会摸到金属部分的

网友(2014-01-05):
明显应该是开关电源那边隔离,搞开关电源应该是标配吧。
买个调压器什么的,好像二三百块就能买个上千瓦的。

网友:
Differential Probes
Differential Isolation Probes
有叫差分探头的;也有叫隔离探头的。

网友:
隔离电源,示波器不用隔离。实在不想的话,把示波器插到拖线板上,拖线板接地线脱开(不过很危险,有触电的可能)。有钱用隔离探头最明智!